[影像] 拆解爱普生GT-X970/V750双镜头平板扫描仪

楼主(2020-06-11):
前段时间收了一台EPSON GT-X970平板扫描仪,这里记录扫描仪主机部分的拆解简单过程。
EPSON GT-X970大约是爱普生2010年年底发布的一种平板扫描仪,在某些地区也叫做Perfection V750。应该算爱普生当时比较高端的平扫型号,至今还在不少摄影爱好者手里发挥作用。
该扫描仪的特点是专为底片扫描做了一定的优化设计,尤其是使用了双镜头技术,扫描小尺寸底片的时候使用一个专用的高分辨率镜头来提高扫描质量。通过本次拆解来一窥独特的双镜头设计是如何工作的。

该机的整体外观,与一般平扫相似,上盖由于有透扫灯组件,因此十分的厚重。

面板左侧,有点电源开关和扫描快捷键。

面板右侧,型号铭牌,和ICE LOGO,这是一种红外除尘技术,用于在扫描时减轻彩负/彩色反转片表面的灰尘影响。先用可见光扫描一遍,再用红外光扫描一遍。据说是底片上的染料在红外光下不如可见光明显,灰尘会被突出的扫描出来。然后与可见光图像进行插值来去除灰尘。

侧面。

后面

接口,提供了USB和1394。

拿掉上盖

白色的塑料板是扫文稿的时候使用的,拿掉塑料板就可以扫底片了。上盖里面是透扫灯,一个装在小车上的CCFL和红外灯,与扫描头同步运行。扫描底片的时候上盖一侧发光,光线穿过中间的底片,到达下面的扫描组件上。

本次只对扫描仪的本体部分进行拆解(透扫灯不拆)。要拆开扫描仪,首先得从扫描仪玻璃台四个角的螺丝盖下手。

撬开四个塑料盖,可以拧下扫描仪玻璃平台的四个固定螺丝。

从扫描仪的后方提起玻璃板,然后就可以拿掉了。

这是玻璃板内侧的污渍,像是水汽凝结产生的,据说是通病了。用纯净水可以完全擦掉,应该能改善扫描图像的通透度。

内部结构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和一般的平扫也没有太大区别。

主板藏在扫描仪后部的屏蔽罩下面。

扫描头上的电路板

扫描仪的一个关键部件,A/D转换器。AD9826,3通道,16位A/D,主要用于线性CCD类的传感器。

打开屏蔽罩,扫描仪主板。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下面准备拆扫描头,这是反射照明,用于扫文稿或者不透光的东西。这个扫描仪使用了两条灯管

拆开扫描头的上盖,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步进电机,是双镜头切换用的。另外还有三片玻璃反射镜。进入扫描头的图像会首先照射到中间的一片反射镜上,被扩散到顶部那块较大的镜子上,然后被聚焦到底部较小的镜子上,再被反射到扫描头的另一面去,这一面光路还是挺复杂的。

要拿下扫描头,必须拆除扫描头的一根光轴导轨。

在前面装饰板的位置拆除这颗螺丝,拿掉机身正面的装饰板。

拆除装饰板

装饰板后面藏着一个紧固导轨的螺母,拆掉。

扫描头上装着一个夹紧皮带的金属卡子,也拆掉。

机身后部,用尖嘴钳旋转光轴90度,使其从孔内脱出。

然后提起光轴,扫描头就可以拿下来了。

扫描头底部

拆掉底部盖板,内部的电路板是CCFL驱动。这时候可以看到两个镜头的基座了,以及镜头切换用的齿条。
不过有点遗憾,一旦拆除镜头将影响到扫描仪的对焦精度,重新调整对焦非常困难。所以决定不拆镜头,这么看看就好。

从爱普生的宣传册上找了个双镜头的图片。比较小的那颗是广角镜头,可以覆盖整个扫描区域,大的镜头是高分辨率的,只能覆盖扫描仪正中心较小的一块区域。

扫描仪的CCD。

三色线性CCD。

镜头正面

镜头后面

CCD前面还有一块可以开关的滤镜,看起来没有任何颜色,所以作用不详(不像是红外的),可能是补偿折射率?
经过对扫描头部分的拆解,可以看到该机的光路设计非常复杂,尽管高分辨率镜头标称可达6400dpi,然而实际上超过2400dpi就没有明显的细节增加了。这个也算虚假宣传吧。。。所以该机扫描小尺寸的底片,比如135,效果那是相当的凑合。。。中画幅还算能看。
这种复杂的光路还可能引起反射镜起雾这类问题,导致分辨率和反差进一步下降,因此若想要扫描仪发挥它的最佳效果,有必要对内部进行清洁。起码玻璃板起雾得擦干净。

我这台GT-X970(V750)到手已有近半个多月的时间,但还没正式的扫过底片。这里附上两张朋友用爱普生V700帮我扫描的片子作为参考,V700和V750应该是相似的参数。
富士 RVP50,6x7画幅

-完-

网友:
葫芦老师tql

网友:
原来双镜头零几年就有了,后来出现高拍仪,可惜的是没像手机四摄采用不同焦距模组。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图片拍的外瑞古德~

网友(2020-10-10):
我的V750pro几年没用,玻璃内侧有不少霉点了,请教这个如何清洗,用镜头纸蘸纯净水可以么

网友(2021-06-16):
决定扫描品质好坏的因素是有四个
第一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扫描光学分辨率
第二就是光密度值
第三色彩输入位数
第四镜头CCD 一般低端机都采用矩阵式CCD  高端机都是采用线性CCD  爱普生机型 V700以下机型均采用的是矩阵式CCD ,700 750 850都是使用
线性CCD ,爱普生V700 v750 v850均使用2个光学镜头,分别是高分辨率镜头与超高分辨率镜头。超高分辨率镜头主要用于扫描胶片。高分辨率镜头主要扫描书本 画稿 证件。

其实近年来850相比700 750 并没有什么突破性升级,三者本质区别不大。变更的不过是一些
微不足道的变化,本质性的突破没有,850相较于700 750  最重要的四个条件三台机其实全部一样的。均为48位色彩输入,4.0密度值,6400dpi分辨率,均为双镜头线性CCD。

850相比700 750最大区别仅仅只是片夹方面做了改进优化,850片夹可以防牛顿环。700 750不行,但是850片夹
也可以用于700 750  三者通用。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光源不同,850为led,700 750是ccfl冷阴极荧光灯。并不是led一定比ccfl好。其实是各有优缺点的。led无需预热优点。缺点不如ccfl亮度高,也不及ccfl亮度均匀稳定。 ccfl缺点 每次扫描需要几十秒预热,优点正是led
的缺点。这些区别其实并不足以影响最终画质,最终的画质效果三者几乎没有区别的。仅仅只是些不值一提的升级。谈不上本质区别

网友:
请问有时候齿轮打滑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