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IBM X3650M3服务器12V55A 675W爱默生39Y7216电源改脱机启动

楼主(2020-06-11):
近日入手IBM X3650M3 12V直流 675W服务器电源(原因和购买连接请参考"【白菜福利】IBM X3650M服务器爱默生12V 55A 675W电源 20元包邮非偏远"),改成脱机启动很简单,性价比也非常高,我拿来测试电机和调速开关用正好。

通过简单测试发现正面左侧那排金手指左起第1位是GND 第2位是脱机启动信号,右起第1位是GND,第2位是+12V,左边1、2两个金手指短接后就能有12V输出,。为了控制输出方便,我采取加装一个船形开关来控制脱机启动,另外因为电源有34厘米长,DC输出指示灯在电源输入端不太好观察,为了方便观察输出情况,在输出端加装一个指示灯,采用红色二极管串联一个1.5K左右的电阻,分别接到GND和右2的+12V金手指上,这样在脱机启动有输出时这个指示灯就亮了。我实际用的是长脚船形开关,一端接左2脱机启动信号极,另一端接右1的GND;输出指示的LED正极串电阻后接右2的+12V,负极接左1的GND,这样能比较匀称的分布元件,只要做好其他金手指的绝缘隔离就行了。DC输出的正负极因为是正反面分布的,所以用鳄鱼夹就不太好使了,拆了个电动工具的电池插脚,取了两个夹片,分别焊接在电源正负极的宽金手指上,引出来的夹片再用鳄鱼夹或其它方式连接输出就方便多了。如果直接从正负极直接焊一条单头鳄鱼夹的粗电线出来转接也没问题,就是不太美观。

本贴是为抛砖引玉,看看别的高手改造方案。淘宝上的服务器电源转接模块价格不是很好,所以还是自己低成本改造更划算。

坛友拆机+电路分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34
改可调电源教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败了一只,到时看看。

网友B:
用两个这样的电源,如何改串联?

网友:
我也败了两个,多谢楼主的教程

网友C:
两个可以串联,并且可调就好了,做功放电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这样的电源,如何改串联?

不会串联,据说开关电源不能直接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可以串联,并且可调就好了,做功放电源不错。

好象不能简单的直接串联吧

网友:
看着是便宜,问题是想不出来能用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败了一只,到时看看。

谢谢打赏

网友D:
请问这个有风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有风扇吗?

有一个4cm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有风扇吗?

有 4cm风扇,转速随输出功率大小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 4cm风扇,转速随输出功率大小变化

多谢

网友:
也败了一只,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兄弟客气了

网友E:
今天收到货  正在试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收到货  正在试机    谢谢

客气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感谢坛友指点

网友:
四个并联220A,香

网友:
嗯,这方案不错,改造的很美观,我在里面引的开关线,没舍得在金手指上弄焊锡,输出等有用电器的时候在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