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漫漫维修路---学习维修冰箱冰柜。。。20200616.。。焊接工艺管失败

楼主(2020-06-11):
两个一个冷藏柜,一个冰柜。。
故障原因:冰柜,多年前(估计5-8年吧)坏。叫人上门维修。。加了制冷剂,过了两天又不制冷了。。估计有管漏。后买了个冷藏柜,这冰柜一直放到现在。
冷藏柜:柜内上部分结冰,停机一晚,第二天开机不制冷。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两个能修好一个就行。拆冷藏柜。。
开机。。压缩机转,耳朵贴近有水流声。。上网学习后估计是漏了。。

600a冷媒。。冰柜也拆了。。是134a的。。没照片。。

上网努力学习两晚后,买工具。。发现氧气不好找。。后找到朋友的工厂,有氧气,本想买氧气焊,了解后发现这个氧气非常危险的。对于我这些业余的。。还是不要玩了。。1.买回来的工具质量不敢保证。2.氧气瓶压力150公斤。汽车轮胎才2.5,空压机8。氧气瓶内部压力是很大的。要是维修好后这个氧气瓶存放是个问题,。可能会10年不再使用,放着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泄漏。。所以对氧气这东东不太放心。。

继续学习。。后上网买了这些工具。。

焊枪,看评论还可以。。液化气的。。买来试试

20200616.。。焊接工艺管失败
工具回来两三天了。。没时间,今天又孔弄一下。。首先要了解冰箱工作原理

先焊接工艺管打压测试。。
工具,不太好用。。火焰太宽,火力不集中。。看别人焊接的氧气焊是很容易焊的。。
\\

截断工艺管放气。。还有点气。。放了30分钟了后工作。。烧热了还能冒火。。
火焰太宽,火力不集中,泵头很难拆下,最后都没拆下。。可能技术问题。。管子烧红了拔两下断了。。

先试试焊接个铜管。。开喇叭口。。夹紧。。喇叭口朝上。。磷铜焊条这样很容易焊接。。
下面焊接效果图

泵工艺口喇叭器扩孔。。接个加气口。。

扎紧

焊接好了。。

火焰太宽太长,不集中。。旁边的塑料条都化了。。

照照后面。。好像没焊接好。。枪太大火焰很难到后面。。或者操作水平有待提高。。
焊料都流走了。。下面一颗颗焊珠。。

不管了。。先试试打压。。

漏了。。。焊接水平有待提高。。

天快黑了。晚上工作火焰可能太耀眼了。。。收拾工具。。喝碗可乐。。。下次继续吧。。

总结一下。。下次应该拆开压缩泵。。连着管拉出来焊接喇叭口向上这样才能焊接好。。这样焊料不会流走。。

今天就这样。。等下次有空继续。。。待续。。。。。。。。。。。。

网友A:
一般铜管没那么容易漏,内漏相对就没有维修价值了,你去看看现在路边维修的,有几个肯动火的

网友A:
开机不制冷,看看小“药片”是不是碎了,换一个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铜管没那么容易漏,内漏相对就没有维修价值了,你去看看现在路边维修的,有几个肯动火的 ...

估计是铝管或铁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制冷,看看小“药片”是不是碎了,换一个才几块钱

小“药片”是什么?压缩机是转的估计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药片”是什么?压缩机是转的估计没问题。。

你要小心操作啊,两种都是易燃易爆的冷媒,稍微操作不慎后果你知道的!

网友:
134和600的压机不能混用吧,制冷剂有爆炸危险,没事别瞎捣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铝管或铁管得。。

这两个就别折腾了,或者机子其他还不错,可以考虑换管,但这个不是专业的估计难

网友:
设及的专业知识有点多,找人修吧。

网友:
一般是铜铝过渡部分泄露点,家里海信变频冰箱有幸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制冷,看看小“药片”是不是碎了,换一个才几块钱

请教药片是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药片”是什么?压缩机是转的估计没问题。。

同问,小“药片”是什么?

网友:
找到漏点用焊接胶封住就得了,就怕铁管锈穿

网友D:
个人感觉,电冰箱是所有家电中最容易修理的。
常见故障,
通电不制冷,查压缩机启动器,查压缩机。
正常工作就是不冷,还是查压缩机,管是否漏,是否缺爱缺氟。
还有就是温控器。
大体就是这几个最常见的故障。压缩机,启动器,管路漏。占冰箱故障率的70%以上。

故障易检测,但是真正维修起来,比较麻烦,而且还需要备有工具,如压力表,抽气泵,加氟装置,烧焊枪及气罐。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遇到要割管,焊接管的操作。建议个人不要折腾。

空调也是如此,特别是外挂机,属于高空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小“药片”是什么?

ptc形状是扁圆柱体类似“药片”,它的特点是常温下阻值很小约几欧至十几欧,通电后温度急剧升高使其电阻值狂生至几十千欧,利用这种性能把它接在压缩机的启动线圈线路中,起到启动开关作用。
ptc比较脆,容易碎裂,导致压缩机启动线圈不通电无法启动,如果压缩机能转动则ptc就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制冷,看看小“药片”是不是碎了,换一个才几块钱

哈哈,什么时候流传出去的,PTC启动器叫她小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药片”是什么?压缩机是转的估计没问题。。

压缩机的一种启动器,PTC启动器。   里面的PTC电阻是那种圆的瓷片。

大屁股电视里有,电蚊香里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小心操作啊,两种都是易燃易爆的冷媒,稍微操作不慎后果你知道的! ...

134不易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电冰箱是所有家电中最容易修理的。
常见故障,
通电不制冷,查压缩机启动器,查压缩机。

我家冰箱,不停机,换了温控器还是不停机,冷藏室都结冰了,不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冰箱,不停机,换了温控器还是不停机,冷藏室都结冰了,不知哪里的问题 ...

有没有冬用或补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