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bm thinkpad x20不启动了

楼主(2020-06-11):
启动不了,说是没检测到硬盘,可惜了,里面的照片没导出来。u盘也启动不了,检测不到。
拆不?

网友:
这种硬盘貌似不太好找,太老了

看看ibm的网站还有没有BIOS升级,可以试试

网友A:
想导出照片很容易,把硬盘接到老式的ide移动硬盘盒上,然后再用软件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导出照片很容易,把硬盘接到老式的ide移动硬盘盒上,然后再用软件恢复
...

接了,还是读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硬盘主板坏了,试下能否找到相同的主板~

网友:
并口硬盘我倒是有一个80G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