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问松下组合音响怎样解决时有时无的问题SE-CH505X

楼主(2020-06-11):
显示屏时好时坏,为时亮时熄,上次拆过一次,装上后用了一些时间,这几天又罢工了。昨天换了排线也是一个样,今早又换回的原黑色排线。
故障为有时黑屏一会儿,有时又能显示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不知是哪的问题?
先谢谢了,上图片。

今时发现这机子还有AUX功能,用手机也能听歌曲。

网友:
要分开判断,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亦或是喇叭的问题。

网友:
软故障不好搞,最好在工作状态下检查,但是要小心。

网友:
怎么像是排线接触不良,或是周边的零件质量有问题!

网友:
先排除一下供电电压的问题吧,跟踪一下屏的供电电压变化。

网友:
感觉是电源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30年前的音响,所有按键都有问题,你考虑一下是不是按键引起的

网友:
跟一下灯丝电路是否正常,因为灯丝电流大,容易引起回路无件发热衷,形成虚焊,引起接触不良.国

网友:
先跟踪一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也有可能是总供电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

楼主:
多谢了,目前又正常了,就是不知哪天还会抽风不?
这机子还有AUX功能,用手机连接能播放手机上的歌曲。

网友A:
功放上两个莲花插座是接环绕音响的
收音头上的DCC两组莲花插座是监听录音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上两个莲花插座是接环绕音响的
收音头上的DCC两组莲花插座是监听录音用的 ...

感谢科普,谢谢。
功放显示屏暂还没出现黑屏现象,是不是已折腾好的节奏

网友(2020-07-28):
重点检查功放块附近的焊点,大概率是有虚焊的地方,最好用放大镜仔细看,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DCC是松下与飞利浦合作开发的数字录放音卡座,兼容传统的卡带,数字录音要专用卡带,本以为应该是时代产品,就入了一个,没想到过不了几年就死光光!不过DCC用数字录音出来的声音不会比CD差!只是现在都买不到DCC卡带了!

网友:
要么就是电源故障,不是的话就是功放管故障原因了

网友:
软故障不好搞,我碰到到的是晶振问题!

网友B(2022-04-09):
应该是接触不良问题,重点检查大功率器件、发热器件的引脚焊接,还有显示屏、各种接插件的引脚焊接,有时候焊点出现裂缝或虚焊,但从外观很难看出来,可先把相关焊点全部重新上锡焊接一遍再试机看看。我有一套组合音响就是这样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触不良问题,重点检查大功率器件、发热器件的引脚焊接,还有显示屏、各种接插件的引脚焊接,有时候 ...

也是补焊,再没出现过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