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早上刚捡的,还热乎呢

楼主(2020-06-11):
哈哈,我看是个电动车喇叭

m7是不是裂了啊,这个芯片是什么啊,没字

这些三极管是什么管子

网友:
好像是警车响鸣用的

网友:
m7是二极管啊。。。。。。。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
赶快把表子拿出来测测它的波

网友:
这都能捡到,厉害啊

网友:
  还以为捡了个有温度热乎乎的跳蛋。

网友:
惭愧,第一眼看成“拉”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二极管是裂开了吗?

网友:
只能拆件了啊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你捡到鸡蛋了

网友:
贴片整流二极管M7
M7是普通二极管,即是硅整流二极管的一种(1N4007 (M7) 1A / 1000V (贴片)

型号:M7
芯片规格:40MIL*40MIL
封装:DO-214 SMA
材料:硅(SI)
品牌:达标
是否进口:否
最大反向峰值电压:1000V
最大正向整流电流:1A
http://www.cqdbdz.com/Article/tpzlejgm7c196.html

网友:
这个像个三音喇叭,还是大点功率的。不过贴片元件的倒是不多见。

网友A:
还以为捡到翔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捡到翔了呢

哈,哈二师兄只知道热乎的东西就这一种,你跟人家开心的果学学!

网友:
M7就是1N4007整流二极管

网友:
“半导体喇叭”之心?

网友:
哪有喇叭,只有音圈+振膜啊,还有一块电路板

网友:
小区该是多少异样的目光呀

网友B:
M7是智能恒温芯片,最新高科技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7是智能恒温芯片,最新高科技产品:

上坟烧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