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生电风扇拨一下能转,启动电容完好,什么情况?

楼主(2020-06-11):
我有一台华生落地遥控电风扇,去年放起来的时候是好的,放的时候由于位置的原因,是躺倒放的,今年拿出来准备用,发现不能转了,拆开面罩,拨一下扇叶能转,网上查询得知,可能是启动电容坏了,网购后换上,故障依旧,主板上的电容也换掉了,故障还是依旧。风叶轴承上了一些机油,拨一下转的更顺,但是不拨还是不能转动,请问可能是哪里的原因?
本人小白,只是喜欢折腾,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风扇的遥控、定时、摇头等功能完好。

网友A:
试试把电容去掉,如果故障没变的话,就是启动绕组断了

网友:
转动后风大不大?我猜电机用的是铝心线,至于是什么问题,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轴承要打油了,

网友:
测下电容容量

楼主:
两个电容容量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电容去掉,如果故障没变的话,就是启动绕组断了

电容去掉,直接接上电线两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去掉,直接接上电线两头吗?

他的意思是去掉电容,悬空不接,另外,去掉电容后量量启动绕组是否通的

网友C:
某一个绕组可能烧了。

我的一个风扇也这样,拆开后发现线圈有烧黑的地方,换电容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去掉电容,悬空不接,另外,去掉电容后量量启动绕组是否通的 ...

好的,我试试去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去掉电容,悬空不接,另外,去掉电容后量量启动绕组是否通的 ...

去掉启动电容,线头悬空,故障依旧,开机不动,拨一下能转。量悬空的2个线头,阻值为1,是否可断定是电机绕组有断线?

网友D:
某一个绕组可能断路了,因为你是躺放置的,现在的电机绕线也好多是铝线,所有可能潮湿造成腐蚀了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一个绕组可能断路了,因为你是躺放置的,现在的电机绕线也好多是铝线,所有可能潮湿造成腐蚀了绕线 ...

好的,我拆开看看绕组吧,如果是绕组断了,是不是连接上就可以了?还是说不能维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拆开看看绕组吧,如果是绕组断了,是不是连接上就可以了?还是说不能维修了? ...

你拆开看看吧,铝线一坏起头就寿命不长的,腐蚀不多的话看情况接上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启动电容,线头悬空,故障依旧,开机不动,拨一下能转。量悬空的2个线头,阻值为1,是否可断定是电机 ...

你的表如果1代表无穷大,那就说明绕组断路,运气好的话可能是线圈接头断路,接上就好了

网友:
启动线圈烧了。。。。
没有维修价值。。。。。。。。。。
马云家买一个电机20多还包邮。。。。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仔细检查一下,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一个绕组可能烧了。

我的一个风扇也这样,拆开后发现线圈有烧黑的地方,换电容没用。 ...

那你最后如何处理了?能修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最后如何处理了?能修好吗?

电机没法修,看着像铜线,打磨后发现都是铝线,没法焊,只能扔掉。

某宝上找一个类似的电机,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如果1代表无穷大,那就说明绕组断路,运气好的话可能是线圈接头断路,接上就好了 ...

氧化的铝线接头不好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