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猫精灵方糖TG-C1,暴力拆解(含拆机教程和芯片说明)

楼主(2020-06-11):
起因,家中的方糖不小心掉到了水里,以为放几天干了就能恢复使用,结果翻车。试着维修,结果拆开一看,感觉没啥意义了,还是拆的彻底点,做个拆解记录,以便以后有人需要相关的资料。

一,拆解步骤:

A,方糖的底部有一层胶膜,撕开后还是打不开盒子的,拆开需要直接撬开前面板。前面板的主要受力还是那层双面胶,可以用吹风机适当加热再拆,面板上无卡口,边缘有涂胶,直接暴力拆开就行。

B,在拆下主电路板之前,需要先拆出电源板,否则主板上的有一个螺丝会被这个电源板挡住。电源板上有测试点和usb接口的预留。
电源板的螺丝拆卸角度如图:

C,拆下电源板之后,开始拆主板,主板上有四颗螺丝,在方糖底部的胶膜下正好有四个对应螺丝刀下刀的孔位,如图所示:

注意,主板和外壳之间除了四颗螺丝之外还有一层双面胶连接,直接用力掰下即可。该双面胶除了固定主板之外,还起到两个mic头的密闭作用,以便更好的声音采集。
D,主板上有屏蔽罩,需要热风枪,手艺不行,把主控 给吹下来了

二,方糖细节:

A,外壳底部特写:

B,扬声器单元特写:正面,整体为封闭式音箱,目测2寸的全频单元。

C,扬声器反面,有振膜,提高低音的表现。

D,电源插座小板特写:

有腐蚀痕迹,请无视。

三,主要芯片说明:

A,主控为联发科的MT8516a,除了天猫精灵外,在华为的ai音箱上也有看到,算是常见的智能音箱方案。

B,内存,RAM,用的是winbond家的W631GG6MB,容量是8M*8块*16bit位宽,合计8*8*2MB,128M内存大小;

C,存储,FLASH,用的也是winbond家的芯片,型号w29n01hvsna,容量是128MB,8bit位宽;

D,电源管理芯片:丝印U327,暂未查到是哪家的方案;

E,既然要驱动喇叭,还要提供不错的音质,自然就少不了音频放大电路,运放芯片为ESMT家的AM82884f,提供iis解码和运放功能;

F,咪头,方糖提供两个mic头,型号是MA37,具体参数未知。
mi头左右各一个:

mi头特写:

G,氛围灯特写,用了两颗rbg led,对射式放置;

F,主板全貌,芯片一面:

按检测全貌

结束语:
该款方糖拆解后不换双面胶和胶水基本无法恢复原样,若要维修请先备好双面胶和胶水。扬声器单元音质尚可,声音洪亮且有低音,但是单声道听感总是不能和双声道的比。由于主板腐蚀严重,就做修复了,看了下flash和ram可能还能留着给路由器升级使用,别的芯片用处不大。

楼主:
图片上有水质,是因为盒子拿去水洗了,污水在里头发酵了,真心不好闻

网友A:
进水第一时间应该用脱水桶 或拆机。

网友:
MT8516屏蔽罩下还有啥?-----------看到了,内存,谢谢分享

网友:
腐蚀的够严重的了,好好洗洗干净,看看有没有抢救的可能,CPU下来了植锡重焊,不愿意自己植,拿手机店花点钱,加油吧

网友B:
第一 应该拆开晾干,第二不该通电, 确保都处理好了才能通电啊,自己有工具可以尝试修复,要不然79块再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第一时间应该用脱水桶 或拆机。

是的,应该直接拆开干燥的,我是静止等风干,结果里面都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 应该拆开晾干,第二不该通电, 确保都处理好了才能通电啊,自己有工具可以尝试修复,要不然79块再买一 ...

是的是的,腐蚀的比较严重,就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腐蚀的比较严重,就不折腾了

天猫精灵我家买了三个的,呵呵 基本上每个房间都放着听听。
我家小怪兽还把讲故事的小兔子直接丢水里了,辛亏立马发现了,拆了电池,拔了吹干了,但是有指示灯不亮了。

网友:
立即拆机可能会好点,但是一体机电池不能马上扣掉,烧电源或CPU的可能还是不小

网友C:
电器掉水里面第一时间捞出来就应该拆解清洗烘干,盒子里这么大一个空间能存储很多水,足够把电路板腐蚀个稀巴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器掉水里面第一时间捞出来就应该拆解清洗烘干,盒子里这么大一个空间能存储很多水,足够把电路板腐蚀个稀 ...

哈哈,是的,以为小东西,当时没太在意

网友D:
通电了?不通电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了?不通电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啊

手贱通电了

楼主:
小喇叭改装到收银机上,声音洪亮了很多

网友E:
这种小音箱如果双声道,除了声音大还有哪些区别,毕竟两个声道拉不开距离,能有多少立体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音箱如果双声道,除了声音大还有哪些区别,毕竟两个声道拉不开距离,能有多少立体声效果 ...

所以这种小的一般都是单声道的,再加个振膜改善低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种小的一般都是单声道的,再加个振膜改善低音

智能音箱目前就没有发现音质好的

网友:
楼主水平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