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第一次看到这么简单的LED灯,大佬给看一下。

楼主(2020-06-11):
里面只有两个芯片驱动,分别是干啥的啊?

网友:
标有正负的是整流桥,另一颗是驱动,连电容都省了。

网友A:
线性方案可以做的很简单,最好能配合高压灯珠减小线性分压发热。供应那还有更简单的免驱动COB灯板,工业照明安装快捷,单段线性方案频闪最明显,多段线性方案频闪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方案可以做的很简单,最好能配合高压灯珠减小线性分压发热。供应那还有更简单的免驱动COB灯板,工业照 ...

专业 我这个灯 手机拍摄就闪烁了

网友:
好家伙,连电容都省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 我这个灯 手机拍摄就闪烁了

并联个400V10UF左右的电容在整流桥上面就没有频闪了,我也有买到过这种灯泡就是这样解决的频闪

网友:
确实够省的

网友B:
无任何EMI处理,难怪收音机收不到多少电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任何EMI处理,难怪收音机收不到多少电台了。。。

这个影响应该不大吧,不靠太近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任何EMI处理,难怪收音机收不到多少电台了。。。

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一样也要抗干扰处理呀~

网友:
这灯线性恒流电路的,没散热很容易坏的,发热极其严重

网友:
电容都省了,果然是偷工减料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