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n+闪迪15131-128G量产不成功。

楼主(2020-06-11):
一网友订做一块3281主控的typec优盘,手里有SM3281n typec双头的板子,还有Sandisk 15131-128G,准备合体做个128G优盘给网友。
首先更正一下以前的一个错误,附上贴地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96&highlight=3281n

SM3281n是68pin的,而不是64pin的,以前没仔细数,想当然地以为是64pin了

焊接过程略……
量产工具识别如下:

参数已添加

设置如下:

目前的情况是开卡到Verify CID/ISP(1)这里,灯灭了,然后过一会儿就不识别掉盘了。
重新插拔后能认盘,是无固件状态。

跳线如下:
sb8通,电压R44=1.8v

换无奈的666版本和S0312v3结果一样。

有做过同样方案的童鞋,是否可以分享点经验?

网友:
这个以前我试过。3281都不行,3280测试架可以

网友A:
IC被识别为3281AB了, 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被识别为3281AB了, 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识别成3281ab倒是没问题的,这个板子,我贴过东芝9DDK,intel L06B,也都是识别成3281ab,而且正常量产。其实就和3268p和3268m都识别成3268ab一个道理。

现在的这个问题,我怀疑可能是固件问题。

网友:
3281没开过别的!只开过l06b和镁光的b0kb

网友(2020-11-28):
15131和0DFK是一样的,应该不是15nm,用15nm的ISP能开出来吗

网友B:
老哥,解决了没,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解决了没,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

没搞定。

网友:
这个搞不好上3280就能开了,用一样参数,可以尝试试试看,非常玄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成3281ab倒是没问题的,这个板子,我贴过东芝9DDK,intel L06B,也都是识别成3281ab,而且正常量产。 ...

不用怀疑,当然是ISP不是针对19NM特调的。强开就算开了后期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2022-02-10):
大佬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2-05-11):
黑片工具,OK

网友:
我做过0DFK,几次都成功了,闪迪的同制程的64G也没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5-02-25):
我的1513-128G量产也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