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如何在不破线的情况下快捷测量?

楼主(2020-06-11):
找到这种,汽修用的比较多。但是线太小就没法用有没有类似这种的表针?

用类似剥线钳的 方式,夹住。或者各位又有什么大开脑洞的好创意

网友A:
把万用表表笔焊上缝衣针,可以直接刺破线皮测量。

网友:
这种线夹很伤线

网友:
一支感应测电笔就能解决的事!这个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万用表表笔焊上缝衣针,可以直接刺破线皮测量。

正解,看过维修的人找线的断点,都是这么找的。

网友:
这也叫不破线?早就破了。
这么弄还不如直接弄开,测量结束用电工胶布包回去。

网友:
六楼说法正解,包上电胶布既安全又放心何乐不为?

网友:
这哪叫非破线,看看日置3258

网友:
福禄克有非接触测量电压电流的表,贼贵

网友:
用针,或者直接用感应电笔

网友:
下面这种表笔就是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