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谈谈市面上的太阳能热水器

楼主(2020-06-11):
准备装一套太阳能热水器在老家农村给老人家用,由于是第一次,所以上网做点功课,逛了一圈网络,淘宝,现在品种好多呀,希望有用过的坛友大神指导一下,如:
1。现在的聚热管有不走水的

2。把保温水箱分开成两个舱的,没太阳的天气,水温不够时只加热一个舱的水,省电

3。还有三舱的,原理同上

4。太空能,太阳能和空气能的结合物

网友A:
对太阳能热水器不感冒,夏天不用的时候热的半死,冬天要用的时候一点都不热,还不用买好点的热水器,反正电费不贵。

网友:
买最普通的20管的,1K多就能买到了。冬天再装个60L的电热水器,美的最普通的700左右就能买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太阳能热水器不感冒,夏天不用的时候热的半死,冬天要用的时候一点都不热,还不用买好点的热水器,反正电 ...

有条件装的话还是建议装一个,冬天太阳好的情况下晒两天水滚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装的话还是建议装一个,冬天太阳好的情况下晒两天水滚烫

关键太阳不是电灯随时想有就能有,浙江这边过年期间一个月没有阳光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还不如电热水器或者燃气热水器,随时想用都可以。

网友D:
设想搞个太阳能+燃气,串联工作,水温不够自动点火

网友E:
最最环保就是太阳能+热泵了,北方就要注意运行条件许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想搞个太阳能+燃气,串联工作,水温不够自动点火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F:
我跟2楼意见一样。确实是夏天热死,冬天冷死!

还有个缺点是你使用前要对管道预热,就是说你的热水要到达给你的淋浴头前要开一段时间,先把输水管道里的冷水冲掉并加热管道,但由于太阳能热水器一般都在楼顶,输水管道是所有热水器里最长的,要开很久的冷水,这个这个损耗商家、厂家绝对不会告诉你!

我自己用的就是太阳能热水器+电热水器。刚开始设想得挺好:
一般时候用太阳能热水器,温度不够加电辅热……现在烦了,直接电加热,太阳能一大缸滚水根本没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跟2楼意见一样。确实是夏天热死,冬天冷死!

还有个缺点是你使用前要对管道预热,就是说你的热水要到达 ...

把冷水放到水桶里冲马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冷水放到水桶里冲马桶

现在就是这么干的,但是很烦人,以至于有时候都懒得这样做……

网友G:
热泵可以,但投入高,效率怎么样也待考证。

网友H(2020-09-16):
引用 网友C:
关键太阳不是电灯随时想有就能有,浙江这边过年期间一个月没有阳光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还不如电热水器或 ...

农村很多没有通燃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最环保就是太阳能+热泵了,北方就要注意运行条件许可

不用北方,浙江这边冬天太阳能和空气能全部歇菜。
空气能在10度以下完全失去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泵可以,但投入高,效率怎么样也待考证。

我亲戚家有空气能热水器,10度以下完全没法用,15度以下就制热困难。坑爹的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农村很多没有通燃气的

我们这边农村燃气马上就要通了,就算还没通燃气也有煤气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