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锂亚硫酰氯(Li/SOCl2)电池,做什么用合适?

楼主(2020-06-11):
伺服控制器里外挂的存储电池,保存编码器信息,拆开看是锂亚硫酰氯(Li/SOCl2)电池,做什么用合适?

网友:
好像是 一次性的电池

网友:
这种电池不可充电,允许的放电电流很小。只适合用作后备记忆电池用途

网友:
改时钟上用吧,估计几年不用换

网友:
串两二极管给主板bios用,可以用到主板报废

网友:
给万用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