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试做一台NE5532的小耳放

楼主(2020-06-11):
早就想做一台,
一直拖到现在。。。。。

网友A:
说说感想啊,音质如何?

网友B:
加了这输入变压器是为了增加胆鸡味道?

网友C:
我在想,既然两个运放并联,搞成推挽如何?

变压器搞抽头,一端推一个运放。

网友D:
5532不建议两只并联,不对称性会造成波形失真,整个电路的增益完全靠输入变压器提供的,为什么不用运放去提供,你这俩运放只接成了跟随器,增益为1,变压器带宽频响很差的,过多的耦合电容也使频响劣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感想啊,音质如何?

声音自己感觉比较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这输入变压器是为了增加胆鸡味道?

是的。
还有一个原因:
运放都是射极跟随器,增益为1,
加入1:5的牛牛后
起点放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32不建议两只并联,不对称性会造成波形失真,整个电路的增益完全靠输入变压器提供的,为什么不用运放去提 ...

我这里用的小牛牛
是网上有名气的合金牛,
之前也用过,
频响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8750&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 ...

他的输出是直流并联,
我的是交流并联。

原本我的输入也想交流并联的,
后来嫌麻烦就弄成直流并联了。

其实应该把输入/输出
都搞成交流并联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8750&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 ...

还有就是他那个要推喇叭
所以要比我的并联多,

我的只推耳机,
试验下来2个运放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既然两个运放并联,搞成推挽如何?

变压器搞抽头,一端推一个运放。 ...

你的思路很好,
下次一定试验一下你所说的这种架构。

网友F:
这么复杂不如直接搞成双电源的  输入输出都直接不用电容 那更好吧

网友G:
变压器选的是啥材料的,怎么变比是600:20k
如果是驱动能力不够的话要两路运放并联,建议输出改为推挽

网友:
一片1.2元的pam8403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
还有一个原因:
运放都是射极跟随器,增益为1,

变压器起到放大作用???
这个电路里,运放接成缓冲器,增益为1
变压器只能起阻抗变换作用,没办法放大信号
照这个电路,能响是肯定的,但是耳放的这个“放”可是达不到
充其量,算是一个耳机推动器
还不如信号经过音量电位器直接输入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复杂不如直接搞成双电源的  输入输出都直接不用电容 那更好吧

现在用的就是双电源呀。
没有省略电容
是为了保护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选的是啥材料的,怎么变比是600:20k
如果是驱动能力不够的话要两路运放并联,建议输出改为推挽
...

变压器是音响界推崇的合金牛。
我现在就是三个5532并联做一路的。
推挽的架构以后我再试验。

网友:
一通道路6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起到放大作用???
这个电路里,运放接成缓冲器,增益为1
变压器只能起阻抗变换作用,没办法放大 ...

嘿嘿老兄,虽然我不赞成lz的这个电路设计,变压器加跟随器,无论多好的变压器也不如直接耦合,所以lz的这个耳放接入时只会听着声音大一些而已,音质,频响,失真,都会变差,如果不是用来推动较为难推动的耳机不如不用。但是这个耳放总体是有增益的,电压 电流都有,输入变压器所谓的阻抗变换,lz这个例子,他用的升压型变压器,其实就是将低压大电流转换成高压小电流,由于耳放输入设备一般阻抗都比较低(当然如果比较高那就反作用了),变压器把信号升压,电流变小,当然也会损失一些输入功率,如果这高阻输出直接接耳机当然无法称为放大器,阻抗不匹配,耳机那边蚊子大点音儿。但经过一个跟随器情况就不一样了,跟随器对电压放电倍数小于等于1,对电流是有放大作用的,高压高阻输入进入跟随器经电流放大,(实际上还是阻抗变换),变成高压,大电流(低阻输出),所以二者结合电压 电流 功率都有放大作用,但不推荐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