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旧DVD刻录机想改成CD播放器,失败了。

楼主(2020-06-11):
最近有点刻录光盘的需求,之前有一个DVD刻录机,当时用易驱线和自己DIY的电源供电,可能供电不稳定导致刻盘经常中断,最近自己用旧ATX电源改造了一下,现在刻盘可以了,就是不知道是我光盘的事情还是刻录机的事情,刻录DVD光盘没问题,但是CD刻录一半提示失败,四张CD盘全报废,害得我把XP镜像刻到DVD上来用,好了,废话不多说,边看图边聊
====================================================
光驱是IDE的,老光驱,看到接口有AUDIO输出,简单地认为把这个引出到3.5插头就行了,但事实上不是这么简单。
通电的时候先把托盘弹出,直接断电。拧开五个螺丝就能打开了。
先看看标签07年的老货,先锋的,在当时也还算不错,那时候本想弄个大白鲨,无奈淘宝不发达科技城没货。

开盖以后能看到两块电路板,那个光头驱动电机的排线没有卡子,硬拽下来的,事实证明拽下来是对的

由于是突发奇想,改的时候并没有拍照,改完了拍一下吧,看到还有点空间,就加了个USB口,从电源口直接取电

在+5V上加了个0欧姆的小电阻,当是保险吧,万一短路还有个保护

改完了,来个组装前的全家福,托盘开盖后,直接继续往外拽,就可以拿出来

这是装好后的接口视图,还算没有违和感,所有接口使用热熔胶粘贴,背面正好抵在黑色的塑料上。

插上易驱线和电源,D型接口有两个小突起,一侧的跟易驱线外壳有点冲突,直接剪掉,不知道图片上看得清楚不

然后插上我的电源,这个电源是我在淘汰的联想品牌机上拆下来的,全汉的还不错,就是不是静音风扇,转起来有一点点噪音,说是改造了其实就是把开机信号(绿线)跟GND之间加了个自锁开关,短路启动,然后在洞洞板上焊接输出端子和指示灯,电脑主板上拆来来24P的电源接口和4P的CPU供电接口,没有D型接口就没装,装CPU供电纯属为了分担点电流负载,把3.3V 5V 12V引出来,顺便加了个U口(5V),和电压表(给12V用)

背面怕短路,用热熔胶封死,GND不怕跟外壳短路,所以边缘没有处理,之所以焊点大,是因为我用了汽车线束的线有4平方吧,多股铜的,增大载流能力。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开开心心的插上音箱,放入CD,结果不会自动播放,然后百度,发现要有播放键的才行,有些电路板上留出播放键的空位,而我这个没有空位,本想着既然不能播放,我连电脑播放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输出,结果我想的太简单,电脑喇叭出声,但是音箱依旧没动静,这回彻底失败不折腾了,后来百度发现这样的光驱也可以改造,需要用单片机编程,太麻烦了,先放着吧,刻刻光盘开始没问题的。

网友A:
之前用电脑的CD改过,可以自动播放。音质还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电脑的CD改过,可以自动播放。音质还
可以

CD机前面板有音频口,播放键上一曲下一曲音量键这些吧,有这些就很安逸了

网友B:
还不如几十块钱淘个车机,功放钱都省了

网友:
是的
很方便

网友C:
    DVD刻录机的工作原理是采用单光头双光束(两种不同波长的激光)来刻录和播放CD碟和DVD碟,自动识别盘的种类,自动转换激光波长。如果其中一个出了问题(包括解码线路),这种碟就不能刻录或播放,但不影响另一种碟的正常工作。另外就是光头问题,比如脏了、激光功率下降、光头老化等,也可能造成不读碟或择碟。脏了可以用清洁盘来清洁一下(有条件的可以打开盖子,用化装棉签沾清洁剂直接清洁光头),其他问题就只有换光头了。建议你可以换张正常的DVD碟来读取试试,如果可以,就是这台DVD机择盘,不识别某些盘。如果也不行,多半就要送修了。
    补充:排除碟子问题后,就只有换一个刻录软件看看。如果还不行,就是刻录机的刻录功能有问题了。

网友D:
刻录CD失败不一定是刻录机的问题,软件先校验一下,有些音频文件会导致刻录失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刻录CD失败不一定是刻录机的问题,软件先校验一下,有些音频文件会导致刻录失败的 ...

是这样的理i,有文件转换的问题也有刻录软件的问题。可以先用刻录软件刻成镜像文件到硬盘,然后把镜像刻录到光盘,这样可以提高成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D刻录机的工作原理是采用单光头双光束(两种不同波长的激光)来刻录和播放CD碟和DVD碟,自动识别盘的 ...

读DVD和CD和刻录DVD都是没问题的,就是刻录CD的时候,是可以开始刻录的,就是刻录一部分之后突然就没有进度了,然后弹出托盘,提示刻录失败,刻录软件使用的是ones,想起来换软件的时候,CD空白盘用没了,之前有一张DVD-RW用ones刻录失败,换了nero就好了,回头买几张CD试试看吧,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刻录CD失败不一定是刻录机的问题,软件先校验一下,有些音频文件会导致刻录失败的 ...

还没到校验那一步呢,不过刻录IOS镜像也一样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理i,有文件转换的问题也有刻录软件的问题。可以先用刻录软件刻成镜像文件到硬盘,然后把镜像刻 ...

还没到校验那一步呢,不过刻录IOS镜像也一样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几十块钱淘个车机,功放钱都省了

车机有,很早之前好像是19还是29,咱们坛子里有坛友出的一批卡罗拉车机,做了个盒子弄了四个喇叭在用了,这个只是单纯的折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到校验那一步呢,不过刻录IOS镜像也一样失败

那就降低倍速刻,有时倍数高了容易有问题,易驱线是usb接口,速度慢缓存可能跟不上。

我也有一台二手的先锋dvd刻录机吃灰中,这个机器沉甸甸的,比一般的机器重好多

网友F:
改的真复杂。光驱后面有四针是音频模拟输出的,用软件播放cd的时候改模拟输出不要选择数字输出,后面针就有信号输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D机前面板有音频口,播放键上一曲下一曲音量键这些吧,有这些就很安逸了 ...

老索尼的光驱前面是有上一曲下一曲快进快退播放停止按键的,可惜也只见过一个

网友G:
先锋的经典。。。吸盘和双光头。楼主的一样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降低倍速刻,有时倍数高了容易有问题,易驱线是usb接口,速度慢缓存可能跟不上。

我也有一台二手的先 ...

应该不是读取速度跟不上的问题,DVD18X都能刻出来呢,回头我再试试吧,也有可能是CD盘的问题,都放了好久盘面都有点磨花了,不过总之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的真复杂。光驱后面有四针是音频模拟输出的,用软件播放cd的时候改模拟输出不要选择数字输出,后面针就有 ...

尴尬了,不知道在哪里改,给个指导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锋的经典。。。吸盘和双光头。楼主的一样都没有

这个有点打脸了啊  打脸了

网友:
早期的CD光驱前面板基本都带播放键,那时候很多电脑声卡上有模拟输入插针,和光驱这个模拟输出插针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