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A4537M双声道控制助听器

楼主(2020-06-11):
老父亲现在耳朵也不好使了,一直在外地工作,回老家也就一两天的时间,每次回去都忘了带他去配助听器(自我借口了),也仿做了TDA2320的杂音有点大,现在寄回去了,还没到,看到有人提到双声道控制的,我记得之前有找到过,现在分享给大家看下,有空自己也做个出来,只是手里没这芯片。

电路如附图所示。工作原理属于声音信号直接放大型。其放大器的功率输出为8mW/kHz,该功率驱动耳机应该是足够了。 工作原理图中电路主要由集成电路IClIC2和外围相关电路组成。电路工作由3V电池供电。电路中的MIC1MIC2分别是受话器,EP1EP2是优质耳机。两个ICLA4537M)相互级联。对立体声信号放大。以增加声音灵敏度和扩大接收范围。并用电位器VR1VR2分别调节两个通道的声信号,以达到所需要的音量。 元件选择和安装电解电容的额定电压为5V,开关S1(电源用)、S2(信号接通)都用滑动型开关。因电路所有的元器件都是微型化的,所以把它们安装在一小板上,再用一薄的小盒。将PCB放入盒内。开关S1S2、音量调节VR1VR2和受话器等均安装在盒上。有条件时。把小盒安在带有护套的耳机上同时受话器和耳机与电路连线均用屏蔽线连接。

网友:
不错,那我有空再改进一下,把这个做成成品再加上外壳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之前也做过一款TDA2320A的助听器,放大效果一般,不知道这个能否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2021-04-10):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之前也做过一款TDA2320A的助听器,放大效果一般,不知道这个能否有很大的提升。 ...

我先前也跟风做了TDA2320A的助听器,效果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强,哎。
他这个你做了吗?有PC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