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SONY iCF-F10索尼便携式收音机拆解(自家经典CXA1019S大芯片)

楼主(2020-06-11):
著名收音机牌子,SONY自家CXA1019S大芯片经典机。
品牌;SONY
型号;IFC-F10
年份;1995
产地;马来尼西亚
设计;优
电路;CXA1019S单片机
灵敏度;优
选择性;优
音质;优
附加接口;耳机

楼主:
虽然市面用SONY芯片的收音机不计其数,但实测比较,无论灵敏度,选择性,音质都逊色于SONY。
这个奥秘主要在,
1,SONY自家机只用CXA1019,还不是贴片的,大芯片。
2,中周,磁棒,滤波器质量优于非SONY的机种。
3,整体设计优良

网友:
索尼的1019芯片,好多收音机里都可以见到,贴片的也不少。

网友:
看来要买个Sony的收音机玩玩

网友A:
Sony的收音机做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的收音机做工技术

虽然市面用SONY芯片的收音机不计其数,但实测比较,无论灵敏度,选择性,音质都逊色于SONY。
这个奥秘主要在,
1,SONY自家机只用CXA1019,还不是贴片的,大芯片。
2,中周,磁棒,滤波器质量优于非SONYing品i牌的机种。
3,整体设计优良

网友B:
这个CXA1019很多老收音机有了,但是还是索尼做的最好了!!

楼主(2020-07-14):
引用 网友B:
这个CXA1019很多老收音机有了,但是还是索尼做的最好了!!

对头,用这芯片的机器很多,但性能,音质还是索尼的好

网友(2020-10-27):
iCF-F10喇叭音质也比很多同价位的收音机好很多

网友(2024-07-03):
这个机子前几年很火  好像是卖120当时

网友:
不知还有没有好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