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赛克852D+内部空间这么大,再加个电焊机怎么样

楼主(2020-06-11):
大家看看,空间这么大,在加个电焊机怎么样。

网友:
辣么大的空间,还是装个核电站上去吧,以为不用交电费了。

网友:
加一个便携热风焊台数显控制模组,位置还够的话把可调电源也加上。

楼主:
可以,明天开孔装机

网友:
这也是这么块板,加个小变在器,搞这么大个机壳,不浪费么?

楼主:
加个点焊机在上面,二合一,秒变三合一

网友(2020-09-16):
果然是好货了,谢谢精彩了

网友:
电路板为啥标的谊华852D+V3啊,谊华是这家代工的?但我记得谊华的做工比这好

楼主(2020-12-18):
点焊机加铜皮20mm宽不知道能过多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