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帮朋友抢救iPhone6S Plus里的照片,一看这个手机就知道它是有故事的

楼主(2020-06-11):
一个玩的好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的iPhone手机坏了,他已经换了新手机,
但旧手机里面的照片很重要,看看我能不能想办法导出来,把照片发给他。
虽然我也修过很多的手机,也做收藏,但技术很一般,也就是拆拆装装,换换尾插、配件什么的,比不上那些以大神们,
技术不行,那我只能叫他把手机寄过来,再尝试一下换配件什么的,实在没办法再找专业团队或者“专 业 团 队”

其实当时还不知道手机具体的情况,只是告诉他我的地址,就叫他就寄过来了
等我收到手机 ,惊呆了...

烧成这样,我都差点认不出来这是6SP了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机你太霉.......机你实在是太霉,哈哈.

看的出来,这上面是有故事的啊,而且还是个悲剧故事

感觉应该是他自己换电池的时候,易拉胶断了,然后想把电池用蛮力撬下来
撬的时候不小心挫到电池,电池就开始喷火了,
万幸挫到的是电池左边,所以喷出来的火只把左边的东西烧坏了
,而主板在右边,要是烧到的是这里,肯定没救了

正确的换电池的操作是把电池电量用光,拆机的时候振动器也要拆下来,易拉胶撕开,卷在螺丝刀上,
拉一点卷一点,这样才不会突然断掉,万一这样做还是断掉了,
可以在电池缝隙那喷一点精密电子清洁液,等胶软化了直接就能把电池拿出来,切忌用蛮力撬开

尾插排线总成、振动器、开机+闪光灯排线肯定坏了
螺丝、扬声器那些还能用用,

主板看起来没大碍

就后面有那么点灰,刷刷就干净了

刚好1年多前,老王我之前在闲鱼100块钱淘到过一台进水挂掉的6SP的坏机
放家里蛮久了,没想到这次能派上用场

这个坏主板还是128G的,之前找在华强*做维修档口的朋友看过,
尝试修了一下,主板一直是大短路,没能修好.再修的话就不划算了
即使修好了也用不久,只能拆F做个优盘啥的

准备把朋友的这个主板装在这个上面,弄开机再把照片导出来先

刚刚说了,收的这机子进过水,所以屏也坏了,背光上面有水印
不管了,能操作就可以了

苹果的主板都是绑定指纹模块的,而主板原配的指纹模块也没了,所以这个机子不能用指纹解锁了。但换的这个还能当home键用他差点忘记自己的锁屏密码
想了半天才想起来,要导出来的照片其实也不多,
也就30多张,用隔空投递发送到我自己的iPhone上
再用微信 发原图给他。

他收到后,居然把手机ID和密码都告诉了我,
跟我讲,这个主板就送我了.......
就这样,我算是白嫖到了半台iPhone,他也没花钱就找回了照片,双赢了

抹掉资料,还原系统

测试一下功能,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进过水,没处理主摄像头蓝宝石镜片有霉斑了,
拍出来的画面很模糊,我又拆开尝试擦了一下,没用,
所以...

直接敲掉它拍照就正常了,镜片淘宝上有卖的,订了一片等收到了再贴上
测试电话功能的时候发现屏幕的内配也是坏的……
听筒没声音,距离传感器损坏
不过前置摄像头还是好的,网上买一条排线自己再换一下即可。
屏幕的话,暂时这么用着,纯黑黑背景下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碍眼,
下次去深圳找我那个修手机的朋友玩,找他单独换背光部分就可以了,
这样划算点,这个屏还是原装的,有价值去修

一直很好奇,一个苹果的账号能绑定多少台设备,
我这个号上面已经绑定了5台iPhone,一台IPod和一台iPad了

卖估计是卖不了什么钱的了,我把它挂闲鱼上,如果都是如实描述:
“抠脚大汉自用,iPhone6SPlus 32G,粉金色,成色不新,无指纹,有大修 进水,爱思全红”
估计没人敢收......
不过。我自己再花点钱再修修那些小问题,留着当个备用机还行,毕竟是全网通 32G的
不打游戏的话,其实也不是很慢

网友A:
不把那个128G的内存换到这个32G的上面?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这个打个游戏应该还能跑得动吧,估计就是存储小点,留着当备用机也不错

网友B:
照片是重点 拿出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是重点 拿出来看看呗

这个就不发上来了,都是一些合同的拍照留底

网友:
数据导出来就好,其他不重要。

网友C:
朋友换的手机应该不是苹果,苹果的话就自动同步过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换的手机应该不是苹果,苹果的话就自动同步过去了吧

是啊,换了华为的mate30 5G,不然也不可能把苹果的ID账号和密码都告诉我。通讯录好像他提前用QQ备份过,所以还在,就只需要手机里最近拍的那些照片
*跟我的情况一样,我是iPhone8P坏了,要搬板才能修,我刚干脆连XR一起卖了,换了个华为P30 Pro+iPhone6S

网友D:
请教拆F盘用U盘怎么弄
我有一个8P挂了,想试试

网友E:
修好之后打算卖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之后打算卖多少钱?

留着自用呗,闲鱼上最多只能卖板价400. 暗病我现在还不清楚有没有,反正不能卖

网友F:
别小看6sp 就是吃鸡都都比2000内的某为 某OV ....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小看6sp 就是吃鸡都都比2000内的某为 某OV ....强

强不强看技术!就像玩自行车的,车10几万为什么骑不过人家,发动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把那个128G的内存换到这个32G的上面?

不是很想换,32G的这个好板是东芝的MLC的颗粒,坏掉的128G的板是海力士的TLC颗粒。之前海力士的TLC就出过问题,导致很多人买的顶配iPhone6频繁死机。不想冒这个险,拿来做优盘可能更合适点

而且现在我不拿iPhone当主力机了,打打电话,看看在线视频,装一两个小游戏,32G其实也够了。

网友:
表示收藏了个6P的64G容量,还是MLC的芯片,10.33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拆F盘用U盘怎么弄
我有一个8P挂了,想试试

要风枪把板子上的F吹下来,然后重新植锡,再把F吹到订制的优盘主控板上。然后再量产。就变成优盘了
我坏板上的这个128G的F已经成功拆下来了,后面的不会了,准备找人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风枪把板子上的F吹下来,然后重新植锡,再把F吹到订制的优盘主控板上。然后再量产。就变成优盘了
我坏 ...

牛掰,手里也有几个安卓旧主板,才32G,懒得拆芯片做U盘了,怕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