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的20W太阳能分体遥控投光灯收到了 竟然有芯片控制

楼主(2020-06-11):
上次幸亏  12元 和9元的那个 所谓的50W  35W投光灯没多买  那两家都是发的 所谓50W的 实际就52个 2835LED而已  功率粗看就1-2W 倒是续航能到  5小时以上  太阳能板 是 6V 3W的      这次5元包邮的比上次的好    幸亏手快 第一次买了6个 看到商家又上架了 就买了12个 累计这家的买了18个

虽然卖家标20W   所谓的20W是 20个LED  收到一看 是32个 5730的LED   那正常设计功率也可以超过  52个2835的吧

最主要的是  仔细看了下   这个充电 放电貌似都有IC控制的  为什么这么说

充电的时候 有5个LED   4个常亮  一个闪烁   应当是有单片机或者充电ic控制吧  比上次那个直接冲的好

放电 就是  LED亮的时候  能听到里面有 高频声音  我琢磨是用的带电感的 DC/DC做恒流驱动吧     之前买的都很安静没声音  而且看了类似拆机图 就一个18650电池  充电保护板做到电池上了   主板上就一个8脚单片机做遥控控制    相比较而言 这个5元包邮的灯  充电有ic控制 不是靠保护板硬抗  放电有高频恒流驱动 还是可以的啊

这是收到的样子  就是包装寒碜点

今天正好阴天  所以发电量不大 我就把电池板单独拿来测试了下  看外观和上次的那一家的 6V 3W的一样大

我放到浴霸上测试了下 开路电压7.7v  短路电流1.5A  是不是浴霸功率太大了? 反正太阳下面的确没这么强烈的阳光

论坛有人拆了  板子上是 3.2/7V  意思是 电池3.2v的 充电7V?   看不到电感 那  LED亮的时候很大的电流声哪里来的啊

刚才试了下   5档亮度   里面的电流声 频率大小也不同 不知道没有电感的情况下还有什么零件能有这么大声音呢?   另外就是5档亮度 对应的上面那5个蓝光LED的 点亮数量也不同 1档亮1个  2档亮2个  5档就亮5个   其实我感觉这么做没必要  只是增加成本罢了

网友A:
1.5安。你确定没有打错?

网友B:
没有拆啊,这个电池板应该还不错~

网友:
没遇上入了9.9的,玻璃用硅胶粘上塑料外壳上只能暴力破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拆啊,这个电池板应该还不错~

不好拆 都粘胶水的  拆估计要换玻璃了

网友C:
5元这个太阳能电池板挺大的,买的是哪家的,给个图,看看以后还有没有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元这个太阳能电池板挺大的,买的是哪家的,给个图,看看以后还有没有车上。 ...

我也入手了,爱淘优惠购有推荐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37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拆啊,这个电池板应该还不错~

昨天有坛友拆开看了,我找下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元这个太阳能电池板挺大的,买的是哪家的,给个图,看看以后还有没有车上。 ...

他家的  选最左边那个20W的 https://s.click.taobao.com/RkfSnzu  你可以从左到右看下  前面几个 电池板是一样的  就是LED数量不同  所以没区别 都是3W的电池板  21.5×13的    下单加上淘金币是9.31   后妈佣金返利是40% 实际到手正好5.9元

不过估计没货了 要等他上货  20W的经常缺货 可以先领了优惠卷 反正还有几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有坛友拆开看了,我找下链接

帮忙找下我瞅瞅  我就好奇那个电流声 难道有 DC DC恒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安。你确定没有打错?

确定没错 估计是浴霸亮度比较高吧    今天阴天 只好用浴霸测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拆 都粘胶水的  拆估计要换玻璃了

看到主板及电路图片了!

太能板千万不要拆,那是一次性封装的,里面也没什么!

网友E:
楼主这是怎么拆开的?这个灯看样子要拆开把充电电路改下,直接二极管充电的话,电池是不是用不了多久呀?那个IC应该是遥控及控制亮度的,充电是直接充的,也不知是铁锂电池3.2还是三价锂电池3.7V的。这一节电池太少了看样子加不到两节呢。

网友F:
没有原价38元的抱杆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主板及电路图片了!

太能板千万不要拆,那是一次性封装的,里面也没什么! ...

有人拆了? 我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原价38元的抱杆灯亮

那是肯定了 不过那个灯有 佣金返利 12一个 我买了82个 就那个38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怎么拆开的?这个灯看样子要拆开把充电电路改下,直接二极管充电的话,电池是不是用不了多久呀?那 ...

是3.7的 不过充电我看有闪灯 显示电量 不知充满停不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3.7的 不过充电我看有闪灯 显示电量 不知充满停不停

你怎么拆开的呀?说重点哈。我有一只充电一天放一晚上第二天又没电了,太阳板要等好久才开始一个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拆开的呀?说重点哈。我有一只充电一天放一晚上第二天又没电了,太阳板要等好久才开始一个灯闪。 ...

据说烤箱烤下? 我用的别人的拆机图  我没拆   我这充电倒是还算快 还行  你除非没放大太阳下面 要 强烈的阳光才发电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烤箱烤下? 我用的别人的拆机图  我没拆   我这充电倒是还算快 还行  你除非没放大太阳下面 要 强烈 ...

现在不是发电的问题,是充电电路这样会充坏电池的,我的一台放一晚上第二天就没电了。你能发下别人 上了拆机图的帖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