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电钻220V家用,

楼主(2020-06-11):
可以螺丝,可以钻孔,家用的,

网友:
618买 可多了

网友A:
220V打螺丝不太合适,钻孔还可以,打螺丝用充电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打螺丝不太合适,钻孔还可以,打螺丝用充电钻吧

无极调速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极调速是什么意思?

就是转速可以从0---最大   平滑的慢慢变化!

没有这功能的就只有 快慢档 或开机就最大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转速可以从0---最大   平滑的慢慢变化!

没有这功能的就只有 快慢档 或开机就最大速度 ...

你推荐一个款,

网友:
到东成电动工具旗舰店买一个,放心。

网友:
我用的都是东成的工具

网友:
要有质量保证点又便宜的,东成。要再好点的大有、威克士,淘宝大有旗舰店现在有款179元的。京东威克士自营,13日0点开始1小时内,有款159。

网友:
220v的只适合钻孔,上木螺丝推荐锂电电批(20多30多的什么虾牌,福瑞德等等)

网友:
还是买个18V无刷充电的吧,方便,你要的功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