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D196G换2米6DB全向天线,可以不?

楼主(2020-06-11):
   水星D196G主板是这样的,(网上找的图),想换成图下的天线(天线剪头直接焊主板),不知道可行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把路由器放高一些,比加天线有用

网友:
对,直接剪掉焊上去就行了。后续发下效果怎么样。
我最近搞了个2.4G八木天线做桥接,感觉效果一般,方向正对着信号源的情况下也只能提升10-20%信号强度。

楼主:
房间还可以,但是楼上信号就不行了,路由在窗口旁边,隔着一个玻璃窗,一个窗帘,想将天线移到窗外,这样的话楼上的效果或者会好些

网友:
加了天线没啥用

网友:
输出功率是不变的   换天线也不会好多少   能量守恒

网友:
没什么效果的,特别是隔楼板,能用有线就双路由或多路由,不能有线就用电力猫带WIFI

网友:
我换了定向天线,没鸟用~~~~~试了好几个路由器好多定向天线了

网友:
传输距离主要在于发射功率

网友:
高db的天线虽然能够提升接收距离,却会降低收到的信号稳定性。如果可以有话,尽可能用定向天线,发射端和接收端的定向天线,基本上可以让没有信号放大器的情况下,达到最大的连接性能。想要更好一些,建议加装信号放大器,功率达到1W,基本上可以保证很远了。
有专业玩家把WIFI信号放到五公里外,就是通过定向天线和信号放大器。

网友:
输出功率一样的,换了天线,不会有改善的,若要改善,加大功率

网友:
不能用,线太长了,衰减厉害

网友:
天线不是db越大越好的,增益太大会导致信号覆盖性状改变的,功率才是关键

网友:
本人试过加天线,没效果......

网友:
没有独立的PA 和LNA,信号不会好多少,除非用了什么黑科技。天线越长越不顶用。

网友:
你还不如50块买个k2刷成老毛子中继增加信号呢

网友A:
我就是用k2改的定向天线,没啥效果,如果成对的还好,单改一个意义不大啊~~ps我是用来蹭大厦的wifi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k2改的定向天线,没啥效果,如果成对的还好,单改一个意义不大啊~~ps我是用来蹭大厦的wifi玩的
...

定向蹭网,中间没有遮挡物,建议用网桥,二手60块左右,然后插到路由器上。这个也需要研究网桥,看它中继蹭网支持无密码的或者中文字母的不,我以前买的一个h3c的网桥,本来用k2蹭的结果信号时有时无,用了网桥就稳定多了,结果蹭另一个信号没有密码的 无法中继,,,太扯淡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很有意思啊,能不能别自己还门都没进就在那儿乱教别人
又说功率有用,天线没用。  再其他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给你100W 再给你个0增益的GP天线,你铁定打不过10DB 30W的。
还有说高增益天线没用,定向天线有用。  你知不知道高增益的都是定向天线。

还有那么多实测说不行的  你的馈线合格?你焊的接头可以?还有,你用多天线了?现在的路由都是多发多收,你只改一个天线,提升大才怪。

网友:
还是别折腾了,要信号好换路由。
没信号放大器的路由没一个信号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