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打嗝的开关电源 请教维修

楼主(2020-06-11):
铝外壳 室内室外通用

开关管 整流管涂了硅脂固定在外壳上

抽出来 两块板

电源板只有一半

打磨掉的芯片

tl431
电源一般 但结构简单 元件少所以想修修试试 起初
低负载1a左右正常 超过2a就打嗝了 把板子上所有
电容都换了这下直接上电打嗝 不知道该怎么检查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先行谢过

网友:
有个12v1a的,一样打嗝,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维修

网友A:
后级电容整流二极管包括贴片小电容是重点,逐一排查这种情况就是保护了好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容整流二极管包括贴片小电容是重点,逐一排查这种情况就是保护了好修的 ...

风扇短路没有,通电要把它接上,用的电源不带负载也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短路没有,通电要把它接上,用的电源不带负载也不工作

风扇好的 接上不接都打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扇好的 接上不接都打嗝

重点检查后级,变压器后级线圈短路极少也不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后级,变压器后级线圈短路极少也不排除

好像后面没有短路 不好弄啊 想放弃了

网友B:
跑一下电路看看是不是3842,,3843的方案。
如果是的话看一下芯片电源的滤波电容。
分析了能启动,说明芯片已经工作了。带载打嗝有可能是芯片的电源没有跟上。再看一下反馈回来电源的限流电阻和整流二极管。

网友C:
看下R11-R16阻值是不是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下电路看看是不是3842,,3843的方案。
如果是的话看一下芯片电源的滤波电容。
分析了能启动,说明芯片 ...

电容换过也不行 反馈电路也不太会查 感觉就是芯片不工作 但是我能测的都正常 剩下的我就不行了 才疏学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R11-R16阻值是不是都正常的

正常的啊

网友D:
如果符合以下特点,很可能是3842-3845之一,特点是,5地,6到MOS-G,7接个小滤波,其中一两个高阻电阻到300v+,
打嗝重点看变压器初级这边的反馈回路到7脚的二极管和电阻是否变大,滤波是否干涸,电解没换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符合以下特点,很可能是3842-3845之一,特点是,5地,6到MOS-G,7接个小滤波,其中一两个高阻电阻到300 ...

多谢老哥回复 我在试试 电容应该没换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后面没有短路 不好弄啊 想放弃了

哈哈这些都搞了可以放弃治疗了,芯片IC软故障也会有这情况,换下来都可以进个新的了除非有备料。

网友A:
换这个芯片供电电容试试

网友B:
所见所得的看了一下电路。还是不能确定芯片的型号,因为背面看不到。
同时给你两个图:一个是38系列的,一个是684系列的,做个参考吧。
死马当活马医,跑跑电路,练练手,慢慢修,总能找到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见所得的看了一下电路。还是不能确定芯片的型号,因为背面看不到。
同时给你两个图:一个是38系列的,一 ...

麻烦老哥了 他这个磨标就很难受 简单的还行这复杂了就不行了
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芯片供电电容试试

换过没什么用 可能芯片都坏了 拉到了

网友:
384x的电路简单很好修的,你再把电容再换一遍或许少装了,或许你换上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老哥了 他这个磨标就很难受 简单的还行这复杂了就不行了
补个图

你看一下:
蓝圈的是不是接到地了?
两个红圈的通不通?
四个橙色的点通不通?
如果1脚接到地,3 7脚是通的并且接到电源,5脚是悬空的,很可能是ld7552 的方案。不过这个场管的驱动是蛮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