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bm x3400 升级bios 必须刻盘吗?

楼主(2020-06-11):
偶的一个淘汰的x3400服务器  自己折腾玩,想升级一下cpu,估计要刷微码 升级bios,自己在ibm官网找了对应的bios,貌似工具是iso格式的,bios文件是img格式的,我现在用u盘吧iso做了镜像盘,服务器选usb启动一直卡在 booting usb device。。。中。。问一下必须刻盘才可以吗?

网友A:
刻录光盘试试吧,我之前碰到过服务器用U盘无法顺利安装系统的,会有卡死等问题,应该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B:
换个U盘试试,也许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C:
没必要,方法非常多。
你说的img其实是包含dos系统的软盘镜像,解包后真正的刷机程序和固件都在里面,你可以把文件复制到某个目录,然后用任意启动盘进入纯dos系统下升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录光盘试试吧,我之前碰到过服务器用U盘无法顺利安装系统的,会有卡死等问题,应该是兼容性问题。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U盘试试,也许是兼容性问题。

但是同一个u盘 给服务器装的2008的系统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方法非常多。
你说的img其实是包含dos系统的软盘镜像,解包后真正的刷机程序和固件都在里面,你可 ...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你要选择boot from usb cdrom

网友:
老款的
很死板的
必须要光盘镜像

网友:
只要能进行DOS系统就行。不一定非要用光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同一个u盘 给服务器装的2008的系统 哈哈。。。

真是u盘兼容的问题。换了个老u盘 ok拉

网友D(2023-07-01):
楼主,升级成功了吗

网友:
应该 不用,多试试,

网友:
老机器别折腾随便搞一个都可以当服务器,再换性能提升也不大

楼主(2023-11-27):
引用 网友D:
楼主,升级成功了吗

成功了 换了个 非常老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