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超清视界,感受丰富功能:Lumintop雷明FW21 Pro手电

楼主(2020-06-11):
刚入手电坑,第一个接触到的概念应该就是泛光和远射,新筒友总在纠结买哪种合适。个人愚以为,如果没有特定看远处的用途,还是选择泛光筒,而且要上大光通。这种黑夜里超亮且清晰宽广的视界,将带给人极大的安全感,有图为证,不多解释。

带来这种教科书式照明效果的,其实是一只身材不大的手电,也就是今天要说的主角,雷明Lumintop 新推出的小身材大光通三眼泛光手电——FW21 Pro

小筒万流明,黑夜了无痕
去年Lumintop成功推出了简约泛光小筒FW3A,为FW系列产品定妆,FW21 ProFW3A外观基本保持一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灯头呈锥状扩大,保证了灯头更大的空间,能够安放更大的发光体,而且增大通光口径。

FW21 Pro采用三颗5050型号的灯珠,为CREE科瑞XHP50.2灯珠,这是典型的泛光灯珠,具备较大的光通量和发光面积,三颗灯珠最大光通量破万了。

FW3A采用透镜的形式不同,FW21 Pro采用一只三眼橘面光杯导光,这是浅灯杯,更加有利于光线的发散,只是这种多眼光杯多少都会有一些通光口径的损失。

灯头采用镀膜钢化玻璃,使其具有更大的光线透过率,减小光损失,弱光下看呈淡蓝紫色。

三颗灯珠呈中心对称式,互成120°,安装居中,细节党也挑不出毛病。在反光杯的光路作用下,近距离正面看形成满满三小杯黄水,这也是泛光筒的特点。

FW21 Pro采用高效恒流电路驱动LED灯珠,电路效率也不错,各档位没有频闪,也没有电流声,可以有效保护使用者的视力。

三颗灯珠发光一致,在光杯的作用下,距离30厘米左右就能形成正圆的光斑,内部亮度均匀,副光斑面积很大能够提亮环境整体亮度,保证了黑暗环境下经常使用眼睛不会累,主副光斑之间有一圈色温较低的过渡带。

Lumintop的近期的手电都采用发烧友定制的Anduril操作电路,默认为无级调光,最低光通量小于1流明,最大光通量超过10000流明,可以在这两者之间随意调整亮度,以满足实际照明的需要。1流明太暗,室内使用很合适,但室外拍照几乎不可见,下面的动态图大约是5流明左右和10000流明的效果对比,也就是说FW21 Pro可以实现这两种效果间的任何亮度。

虽然是泛光手电,由于光通量大, FW21 Pro在无光害的地方也能清晰地看到光柱。可以看到光线出筒先有一段汇聚然后才开始发散,主光柱中心亮度很高,发散角度大约为20°,副光柱出射角度大约为130°左右,能够覆盖很大的范围。

这个很大的范围几乎能够完全覆盖人眼的视野,只要双击FW21 Pro开关,就能带来面前至少50米范围内如同白昼般的视觉效果。

如果是在水泥等反光比较强的路面使用,你就是黑夜里最亮的仔,会引来路人的侧目和惊叹。

得益于大光通,FW21 Pro也有不错的照明距离,下图远处的湖岸大约有200米,FW21 Pro的天花板亮度能够将树木湖岸甚至湖中的倒影都看得一清二楚,射程超过250米应该不成问题。

当然也不用总使用最大亮度,方便快捷的调光方式,使FW21 Pro的亮度选择能够随心所欲,随意调整到适合自己的亮度,在城市里出门使用完全够了,即便是在完全没有光照的野外条件,FW21 Pro走夜路也能很好地胜任,是一只全能型选手。

简单小巧,实用为上
FW21 Pro较硬的牛皮纸外包装,简单清晰的黑色商标,都在表明Lumintop是注重实用的品牌,包装简单成本就低,最后受益的也是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

FW21 Pro的配件也比较简单,包括手电一支、战术指环一条、多国文字说明书一份、备用密封圈两根,电池放置说明一页,主要是解释应该拧开灯头安放电池,尾盖不要拧。

FW21 Pro也属于极简外观,筒身灯头没有印商标,除了抱夹也没有多余的附属物件,灯头略大,筒身向灯头逐渐扩散开,比较耐看。

抱夹根部有一个直径4mm的手绳孔,可以穿过七芯伞绳,增加FW21 Pro的携带方式,也为实现个性化的DIY留出了空间。

个人感觉“少即是多”,FW系列很简单,其实很耐看。质轻、强度高、散热快的铝合金配以灰色氧化层,FW21Pro 的氧化颜色与FW3A相比稍发蓝,氧化工艺不错,外表细腻,没有色差。

FW21 Pro仅在尾盖外有一圈滚花,工艺明显比FW3A有较大提升,这算是给简单的筒身带来一丝变化。但是别看见滚花就去拧,使用中不要拧动尾盖。

另一处变化就是散热鳍,FW21 Pro灯头的喇叭口刚好车出4道散热槽,可以增加散热面积,在通风条件好的情况下,可以带走一部分3颗灯珠产生的巨大热量,避免过热发生光衰。

FW21 Pro尾部平稳,支持倒立使用,配合柔光罩停电时在家作为应急光源使用非常方便。特别是FW21 Pro强大的电路带来多变的闪烁模式,使用起来更加酷炫,后面再详细介绍。

FW3A对比,FW21 Pro的尾部开关表面没有印兔子标,个人觉得略嫌遗憾。

尾部电子开关、金属按键,操作依然清晰灵敏,FW21 Pro的众多操作功能,均通过各种方式地按动这颗开关实现,电子开关寿命很高,对着说明书随便按,不要担心弄坏。

拧开灯头,6颗著名的7135芯片整齐排列,电路板焊工精细,热电分离的一体铜仓,确保使用稳定,正极为较硬的镀银弹簧,弹簧行程很小,不支持带保护板的电池。

双层筒身,内层负责导电,外层负责外形稳定,端面导电,可以稍拧松电池实现完全断电,即便误触也不会开启手电,保证携带安全。

负极使用镀金弹簧,降低接触电阻,避免弹簧氧化,两头双弹簧,可以将平头电池压得较紧,使用中不易断路跳档。

为了保证发挥FW21 Pro的最大性能,需要高放电倍率的电池。本人入手全新三星INR21700-30T动力电池,容量3000mAh,最大放电能力35A

说到便携,FW21 Pro全长146.5mm,筒身直径为25.2mm,灯头直径40.3mm,尾部直径28.5mm。由于使用了质轻坚固的铝合金材质,FW21 Pro空筒重量带抱夹只有114.4克,带电池大约183克,三两半多一点,平时随身携带几乎感觉不出重量。

功能丰富、适用广泛
FW21 Pro采用发烧友定制的Anduril UI控制电路,光是功能介绍就有上千字,能够实现能想象得到的、几乎手电使用的所有功能,操作包括点击、按住、双击、三击等各种组合。虽然操作比较复杂,但是说明书也比较详细和准确,对照着能够实现所有功能,就不一一列举了,下面做个简单介绍。

使用手电最怕电池没电,FW21 Pro有电压检测模式,只要在关机状态,快速3击开关,主灯就能通过闪烁的次数报出电压,便于使用者掌握电量情况。如果在开机状态3击开关,则是转换无级调光和档位调光模式。下面的动态图主灯闪了4下,表示电压为4V

取出电池测量,整好为4.02V,报电压功能比较准确。报温度功能也比较准确,可以作为使用的参考。

FW21 ProAnduril电路基本是靠组数信号和小快闪信号,来提示使用者操作的时间,比如设定地板、天花板亮度、温控温度等都需要等待这两个信号,下面的视频是这两种信号出现的闪烁情况,供参考。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wNjE1OTUyOA==.html

FW21 Pro还有两组闪烁功能,下面展示一组,包括烛光、自行车闪、派对频闪、战术爆闪、风暴闪电。各有特色,适合不同的场景使用。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wNjI4MDQ0OA==.html

多种闪烁功能配合柔光罩能够营造不同的氛围,下面是蜡烛闪效果,模拟烛光摇曳的温馨感受。

下面是风暴闪,利用随机的亮度和闪烁频率,模拟大自然的风暴,适合停电的半夜听鬼故事时使用。

听得害怕了也没关系,可以打开FW21 Pro较高亮度,倒立使用,就是一盏高亮度照明的灯具,是停电、野外露营的良好照明工具。

由于FW21 Pro极亮发热很厉害,为了保证安全,电路还设置了麻瓜模式(最高亮度只有300流明),以及电子锁定,这样就不怕误开而大量发热引发危险了。特别贴心的是,FW21 Pro的锁定并不是灯完全不能亮了,还是可以战术点亮地板亮度,便于夜间使用,不会被突然的强光晃眼。

数据实测,性能可靠
使用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来模拟光通量,同时在灯头和筒身中部连接热电偶测温,将电池充满,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开始做测试。

调整150级为天花板亮度,双击开启最高亮后,照度约为16lux,数量可观,随后开始肉眼无法察觉的缓慢下降。默认温控模式,也就是45℃,约15秒开始降档,降档幅度很大,此后开始恒流输出。约1分钟后,再次双击开关开启天花板亮度,照度变化与此前相同。

此后,每隔1分钟左右,本人都双击开启天花板亮度,都能实现。约9分半,筒身实在太烫,也无法开启天花板亮度。随后,本人调整电路温控至60℃。随着热量的散发,可以再次开启天花板亮度。

由于温度实在太高,我打开风扇帮助散热,随着温度的降低,手电亮度会自动上升,并且根据温度自动调整。下图示灯头温度低于筒身温度,可见散热鳍还是能发挥作用的。

第二小时内,仍然可以再次开启天花板亮度,并且在风扇作用下,手电输出趋于稳定。约1小时26分钟,我打算再次开启极亮,手电亮一下就自动关机了,静置片刻后,仍可再次开启。可见,即便电池马上就没电了,FW21Pro仍然能够压榨电池,确保使用。3000mAh的电量,持续高亮度续航约1个半小时,FW21 Pro的续航能力还是不错的。

此时,取出电池,电压仍有2.85V左右,FW21 Pro没有对无保护板的锂电池过放,可以安全放心使用。

在做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测温计测量了灯头和筒身表面的温度,室温约为27.5℃左右,每10秒记录一次温度读数,共记录了10分钟。

从下图可以看出温度和照度的对应变化关系,FW21 Pro高亮度发热量很大,降档后也能自主散热,两处温度均有波动,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第五次开启极亮,灯头温度最高上到了75℃,筒身也到了65.8℃,非常烫手,平时建议不要像这样极限状态使用。

FW21 Pro的防水能力达到了IPX8级别,沉入鱼缸,浸没式开启半个小时,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冬天可以当加温棒使用。平时也能在雨雪等天气条件下安全使用,确实是一只日用好筒。

体验总结
Lumintop雷明的FW21 Pro手电,外观小巧便携,简单大方,亮度高功能强大,随身携带使用灵活,再加上也有不错的配色和颜值,确实是EDC的好装备,居家出游的好工具。

再加上FW系列主打性价比,确实是实用党的福音,618马上就要到了,可以入手一只感受黑夜变白昼的效果,体会实现多样化功能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