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流有规律的变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12):
买了个仿博世电钻的充电器,充电电流有规律的变化,是怎么回事?是否正常,电池没问题,也可以充满电池,谢谢!

网友A:
恒压充电阶段,应该快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压充电阶段,应该快充满了

一开始充电就这样

网友B:
在电池回路里串个小电阻,看看电流变化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池回路里串个小电阻,看看电流变化的情况

那不太好串啊

网友:
我看不清上面显示的是A还是W

那220V回路穿个1(0.1)欧的,用表看电流反应快范围也大。

当然有波看的肯明确。

网友C:
有规律变化,这是正常现象。如果是无规律变化,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规律变化,这是正常现象。如果是无规律变化,才是问题了。

正常应该电流逐渐减小吧,不会这样一会大,一会小,有点像脉冲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