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PS3111,这样是不是没救了

楼主(2020-06-11):
总是死在85%
我都是在SATA下短接的
AHCI   IDE模式都测试过了

网友A:
貌似开卡都要转接板吧!直接接SATA接口不行

网友:
85有时已经好了,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试试。只是跳回普通模式失败而已。

网友B:
ISP JUMP失败 可能是固件不匹配 或者颗粒不行 不支持

网友:
群联还能这样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开卡都要转接板吧!直接接SATA接口不行

那看来是凉凉了,转接卡我是没有,我知道别人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 JUMP失败 可能是固件不匹配 或者颗粒不行 不支持

固件是匹配的,颗粒也是镁光,这个保证没有错

网友:
短接变成ps3111的,我就没弄好过,可能需要开卡软件了

网友:
1、上Flash ID的检测结果,这样不清楚你生成的固件工具是否正确
2、有可能有颗粒有问题,需要你拆下来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