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修老式无敌牌缝纫机的?

楼主(2020-06-11):
故障主要是还是断线!冷机断线频繁,热机好一点,换了夹线器、挑线簧,没什么用处……,网上看了不少视频,也没查出来哪的问题,有没有专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
里面有个上底线的框架可能有问题,具体还得拆。自己慢慢捉摸呗

网友:
检查摆梭尖有没有毛刺,生锈,摆梭尖与机针相交时的间距

网友:
在抖音上看到过  修这种问题的视频

楼主:
有的时候用,开头时底线一大坨,面线下面有小圈,这些调压力都能暂时排除,但不定时又会出现,有点象压力不稳,换了夹线器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用,开头时底线一大坨,面线下面有小圈,这些调压力都能暂时排除,但不定时又会出现,有点象压力不 ...

缝纫时底线并不会拉出圈来,面线在摆梭转动角度与机针行程配合错误时才会拉出“鼻子”,看样子是面线鼻子聚堆卡死导致挑断线,可以检查机针是否过低或过高,是否安装不在“正位”,也可能机针杆与曲柄间滑动;再就是检查线梭拨叉上弹簧片弹性是否不良~正常时梭尖勾到线时,过线处正好梭与弹片间出一条缝隙,而梭子回程开始时,线圈通过处弹片与梭之间也出缝隙,让面线顺利绕过梭子,然梭子不摆动时弹片两端与梭子是贴合的无缝隙,梭子摆动过程中始终没有缝隙或不摆动就有缝隙都会出“鼻子”进而拉断线。
也有梭子拨叉轴与曲柄用顶丝固定,因为两者之间移位,导致机针与摆梭配合失误造成断线,然而用穿钉固定拨叉的也有不准的造成断线,这就需要去掉穿钉另行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纫时底线并不会拉出圈来,面线在摆梭转动角度与机针行程配合错误时才会拉出“鼻子”,看样子是面线鼻子 ...

我去!一看这回复就是专业人才!我得好好消化一下才行……

楼主:
因为原来用的是同色线,纠缠一起时分不清楚是面线还是底线,后来用2色线,发现你说的对的,底线一般不会出现“鼻子”,而是面线!但是一般网上视频都是说由于夹线器太松造成的,旋紧夹线器可以暂时解决,为什么说“暂时”呢,因为有时还会出现这种现象。现在的情况是:可以使用,但是不好用,因为故障不定时会出现的…………故障原因还是你说的,针杆、勾子、梭子……之间配合不好

网友:
我家原来就有一台无敌牌缝纫机,十几年前搬家当破烂卖了,

网友B:
和摆梭配合的部分磨损了。一开始以为是摆梭磨损,换新的有些效果,但时有时无,我是用易拉罐皮垫在固定螺丝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摆梭配合的部分磨损了。一开始以为是摆梭磨损,换新的有些效果,但时有时无,我是用易拉罐皮垫在固定螺丝 ...

垫哪儿呢?还在头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