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师傅们帮看看这个国网信通智能插座

楼主(2020-06-11):
朋友送的一智能插座,百度居然没有任何这个信息,现在的情况是,插电link灯亮,无输出,
搞不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插座,是功率计吗?

网友:
一点都不听话。没看到不让拆吗

网友:
拿手机搜索一下看看是否有wifi或者蓝牙 智能插座和23:02:29基本就是这两种通信方法
通电时按按键有没有反应

网友A:
是功率计,还带无线功能,功率显示估计要在无线终端上才能看到,另外做工设计很不错,应该不是民用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功率计,还带无线功能,功率显示估计要在无线终端上才能看到,另外做工设计很不错,应该不是民用产品 ...

我看着也像功率计,但是查不到信息,也不知道什么app可以用得上,蓝牙和热点都搜不到,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国网信通,响当当的大厂

网友B:
试试 智生活 这个APP硬封芯片,还有变压器,不是一般阻容降b压+牛屎的货色可比的,还有互感器检测电流,都是很不错的东西,楼主有没有试试按下里面那些按键什么的能不能有帮助,貌似还有根天线,不知道是WiFi还是蓝牙还是2.4G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智生活 这个APP硬封芯片,还有变压器,不是一般阻容降b压+牛屎的货色可比的,还有互感器检测电流,都 ...

边上有一孔,尝试捅了下,长按没反应,按一下停一下那个power灯,会闪一下红灯,但多次按都只是红灯闪一下,不见得是恢复出厂,因为也没有热点和蓝牙信息

楼主:
欢迎各位老哥指点迷津

网友(2021-03-18):
做工绝对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