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联想 小新 x3 优盘 64g 换新

楼主(2020-06-11):
原来买的感觉速度慢,就想量产一下,那优盘芯片精灵查不出来,论坛里面说有可能是SM3280或81,于是我下载3280量产工具,看到是SM3280+INTEL 3D TLC,之后量产,第一次参数写错了,ISP就写没了,能识别盘符,没容量,之后第二次量产,感觉参数还是选得有点问题,预测选成擦除全部块,之后Usb2模式下量产了2个多小时,量产成功,容量只剩34.1G,我感觉联想原始固件应该是定制的才导致容量下的多

联想小新优盘3年质保,还在质保内,我就把这个34g的64g盘打电话给联想进行质保,邮了回去,我的原意是希望联想用原始固件给重置一下变回64G,联想签收后就没下文了一周,我给联想数次打电话,他们说是容量差距太大,向上反映,等待处理方案,最后,有可能时间太长了,还是我打的多了,联想就给换新了,新的优盘到了,拿芯片精灵一看,是看出来了,方案全改了,群联PS2251-11+美光TLC,

我记得11是不是没有量产工具,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我的第一个联想优盘能算好一点的黑片吗,
2.以后慧荣量产,我不想再减容量,可不可以不选预测,不扫盘?如果必须选的话,好颗粒预测ERASE选ALL+55还是GOOD+55
3.还有一个问题,黑片盘,ERASE 选择重上到下是越来越宽松吗,黑片量产的话是不是no erase,
4.最后一个问题,假设这两个优盘颗粒一样,主控不一样,第二个没有量产工具,我的换新是赔了还是赚了,这两个主控速度能差多少
最后,庆祝一下,全手打,有点啰嗦。

网友A:
群联2311+美光3Dtlc暂时没固件流出,量产必变砖!千万不要尝试!
另外,群联2311支持ldpc纠错,同样闪存下相比较sm3281数据更安全。(但群联写入较慧荣慢,读取相差应该不大)
总结:换新就好好用吧。千万别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群联2311+美光3Dtlc暂时没固件流出,量产必变砖!千万不要尝试!
另外,群联2311支持ldpc纠错,同样闪存下相 ...

不好说我觉得镁光和INTEL应该没啥区别
至少TLC来说镁光和INETL大多数可能还是同一个东西
量产是不能量产了,但是美帝想售后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我觉得镁光和INTEL应该没啥区别
至少TLC来说镁光和INETL大多数可能还是同一个东西
量产是不能量产 ...

对,群联3.0的盘坏了尽量售后,别私自量产,这是变砖重灾区。intel和美光的3Dtlc差不多的,马马虎虎,质量不差,用就好了。虽然美帝良心想售后很好,但储存产品质量很不好,数据还是多备份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