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面膜机xm10想问怎么变成220v直插

楼主(2020-06-11):
不喜欢变压器,想说这个怎么能改成220v直插的呢,如果改需要动什么,改成什么样子

wechat_upload15918797105ee2281ef3776
wechat_upload15918797125ee228204eea9
wechat_upload15918797135ee228216cfeb
wechat_upload15918797145ee228227fa5d
wechat_upload15918797155ee2282399eaf
wechat_upload15918797165ee22824bbce1
wechat_upload15918797175ee22825caa62
wechat_upload15918797185ee22826f0584

网友A:
阻容降压的。。。应该不难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的。。。应该不难改

主要是咋弄啊,换哪个。。。额,文科小白想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最高300w的情况下若不把100v的加热体换成220v的话,只能加自藕变压器;如果能换220v的加热器,则供电部分可以换适应220v的cbb电容/压敏片/整流器/滤波电容等。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用220V交流电,滤波电容是400V的。

网友:
这个可不是阻容降压,属于非隔离开关电源。这个只是面膜机的其中一部分吧?机器应该还有另一半,怕另一半机器里面还内有乾坤。

网友:
这个除了底座要改 还有挂在脸上那个机器也要改 改起来很麻烦 不如带变压器用吧

网友:
美女也喜欢拆东捣西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