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电机有什么用

楼主(2020-06-11):
用废品站拆来的,线经很小,电钻等用不了,有其他用途没

网友:
电风扇,四驱车。

网友A:
 加偏心轮,做振动器,做跳蛋。

网友:
联轴器  小切割片    切pcb板吧

网友: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做小切割小打磨应该够的

网友:
某种泵上用的吧?我也有一个24V的775直流电机,绕组铜线比常见的电机要细得多。驱动倒是很容易,几V电压就能转,但转速很低,满电压也就一千多转/每分钟。专用设备电机,转速比较鸡肋,打算换粗铜线重绕电机,看能否实现低电压、大电流、高转速,那样的电机才有得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偏心轮,做振动器,做跳蛋。

鸟蛋都给你震碎了

网友:
看电压、功率,莫非饮水机反渗压力泵电机?

网友B:
3楼的是个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的是个人才。

应该是个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