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魅族up0830s充电器拆机,这奇葩快充协议到底是怎么触发的呢

楼主(2020-06-11):
充电器

参数,5、8、12,不是qc2的5、9、12,更不是qc3了

锤爆

捶几下之后掰开

内部

内部

板子

变压器

输入有石英保险、ntc、emi

电容,居然用了两个品牌的,一个艾华两个智宝。是个奇葩设计

输出是丰宾固态和。。。

还是丰宾电解,全套台湾电容啊

背面

高压芯片,应该叫pwm芯片吧

开关管

输出芯片

然后还想看一下协议,结果d+d-短接的!并且还没有额外的连线!!!单纯就是两个孤零零的短接。。。。那协议到底是用什么触发的呢?

再来两个图看清楚点。

网友:
魅族其实用的就是mtk-pe协议,属于vbus电流调制通讯,快充握手不需要d+ d-,只需要电源正负就可以了。d+ d-短接是为了支持安卓常规的dcp 1.5a~

网友:
开壳挺完美的。

用料做工不错~

网友:
这开壳技术真不错啊!

网友:
魅族这充电器也是良心呀。用料不错的。

网友:
用料不错,低压侧利兹线多股绝缘。更好的开壳方法用台钳加废旧内胎,没有台钳可以到附近五金店,买点长螺丝螺母,再买点尺寸合适钢板,或者铁水管等做好螺丝孔,组装简易静力加压工具。

网友:
魅族UP0830当时可是香极一时的充电头,当时唯一一个同时支持QC3.0和MTK-PEP2.0双快充协议的,UP0830S是后期阉割版了 没了QC和用料缩了些水,不过还算不错

网友:
等牙膏中!
有个同款充电器,当年买pro6plus配的。可以输出5V,9V,12V电压,用了N年,一直没大注意,但最近发现插脚是铁做的,磁铁可吸,严重怀疑是山寨高仿货,可能是当时开封验货时就被实体店的奸商偷换了,没想到魅族这种小众厂家的充电器也会有人山寨,等有时间撬开看看。

网友:
魅族充电器万年MTK协议。高通U还是MTK充电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