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修TCL L43F3390A-3D花屏,重影故障

楼主(2020-06-11):
前几天,打开电视,屏幕上半部分出现大面积的横竖条纹跳动。由于电视早就过了保质期,于是对于一个电子爱好者而言,还是自力更生比较好,不行的话再换或修。于是先在网上搜了搜相关型号的故障解决方案,看到了其它型号的解决方案,故障与我的类似。于是,拆机试试手,居然好了,看来TCL的通病了。

网友A:
到底怎么修的,说说啊,大家学习一下。这点字都懒得打?

网友B:
那FPC飞起的,可能是它松了吧,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怎么修的,说说啊,大家学习一下。这点字都懒得打?

最后一张图,是屏幕的问题。可以通过屏蔽左边FPC中的16~25脚线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FPC飞起的,可能是它松了吧,重插。

专门取下来的,屏蔽某些线路

网友(2023-01-12):
高手啊 你的是什么屏 是断Y吗

网友:
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怎么修的,说说啊,大家学习一下。这点字都懒得打?

TCL通病 一拆一装就好了

网友:
还是没看懂咋修好的

网友:
三星屏?贴胶带也用不久的,能用一年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