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MAX2换屏幕手术 复活成功

楼主(2020-06-11):
同事的小米手机,17年7月底我帮他买的,屏幕已经碎的看不清楚字了
155撸的屏幕总成,看了几家价格5块上下,
wechat_upload15918814555ee22eef451de

右边是手机
wechat_upload15918814565ee22ef06ad00

准备拆  拆坏了就可以帮他买新手机了
wechat_upload15918814575ee22ef17d772

底下两个螺丝   卖家差了拆机工具,
wechat_upload15918814585ee22ef271a64
wechat_upload15918814595ee22ef36d735

螺丝都生锈了
wechat_upload15918814605ee22ef483e97

指甲扣了半天   总算扣开了
wechat_upload15918814615ee22ef5a1fd9

指纹排线,其实断了也没事,他两年来没用过指纹
wechat_upload15918814625ee22ef6d6ebb

拿 下后盖  电池上在一层膜,难道是传说 中的石墨硒?
wechat_upload15918814645ee22ef81017d

一体屏蔽罩
wechat_upload15918815335ee22f3d6f0b7

一堆 螺丝,好在尺寸是一样的,不担心装错
wechat_upload15918815345ee22f3e9c5b9

准备拆电池,结果双面胶扯断了,只能先拆小板
wechat_upload15918815355ee22f3f9fc6b

再拆下电池  过程有点辛苦  好在电池没废  容量5300mah  够大 的
wechat_upload15918815365ee22f40aacfd

把主板挂到新屏幕上试机
wechat_upload15918815375ee22f41a2cdf

能点亮
wechat_upload15918815385ee22f4287c10

进系统
wechat_upload15918815395ee22f43cfba3

触摸正常
wechat_upload15918815405ee22f44bc4b4

显示也正常   细节就不说了
wechat_upload15918815415ee22f45a13e6
wechat_upload15918815975ee22f7dea9b9
wechat_upload15918815985ee22f7ecf8ea

旧屏上的零件全部搬家
wechat_upload15918815995ee22f7fb850c

这手机命很大,明显进过水,居然没挂,   顶部某个天线触点位置就有电解腐蚀的痕迹,用酒精稍微清理了下
wechat_upload15918816005ee22f80cec6e

零件装回
wechat_upload15918816015ee22f81e90c0

全部装完,盖后盖
wechat_upload15918816025ee22f82d1ce1

开机
wechat_upload15918816035ee22f83b2f23

完美复活
wechat_upload15918816045ee22f8484da4

end

网友A:
买了个二手max一代,屏幕都换了3块了

网友B:
前年想买max3来着。。。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二手max一代,屏幕都换了3块了

4楼那家伙的OLED屏也换了两次了 现在的手机都不能摔,我家里还有个红米note4x 触摸已经自己乱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学习中。。。。。

这个很容易的,过程小心点,多拍照片,装的时候看照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年想买max3来着。。。够大

我感觉note8 都有点偏大,一只手操作有点累,

网友:
小米max3正在用

网友:
max2在用,不知道还有没有max4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note8 都有点偏大,一只手操作有点累,

确实,比我这个打

网友D:
楼主好手艺,150¥不贵啊,是副厂屏吗

那个触摸轨迹检测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150¥不贵啊,是副厂屏吗

那个触摸轨迹检测是什么软件

系统自带的工程模式有各种硬件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4楼那家伙的OLED屏也换了两次了 现在的手机都不能摔,我家里还有个红米note4x 触摸已经自己乱跳了, ...

4x的充电小板 救活了全国修手机店铺

网友:
顺便问问,手机屏幕和外壳摔开口了,裂缝不大用什么胶水粘好。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街边手机店就倒闭了

网友:
这个学习中.正准备买一个屏换华为mt8屏

网友E:
150左右的屏还可以接受。30块买了个高通617的黑屏三星C5,插卡能打通电话,好像触摸也有问题。副厂屏都300,真是入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0左右的屏还可以接受。30块买了个高通617的黑屏三星C5,插卡能打通电话,好像触摸也有问题。副厂屏都300 ...

黑屏,无法打开Usb调试,也搞不清是不是64g版,刚刚查到一个方法,看明天回单位试一下。
       第四点,是假设 锁屏密码是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