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实耐宝棘轮螺丝刀简单拆解保养

楼主(2020-06-11):
因为棘轮有时偶尔打滑,决定简单拆解保养一下,里边基本没有润滑脂了,做工还是不错的,清洗加油问题解决。

网友:
看起来号有分量的样子。tb去了

网友:
棘齿宽度很宽 承受扭矩大 好评。

网友A:
这个打滑是因为缺油?是齿缺油还是弹簧缺油?

楼主(2021-01-05):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滑是因为缺油?是齿缺油还是弹簧缺油?

齿轮缺油了,是油年头久干了,弹簧不用加油

网友B:
这玩意怎么能拆开,手头有wera的,估计原理差不多,也想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怎么能拆开,手头有wera的,估计原理差不多,也想拆开看看。

这个拿掉下面卡簧就可以了

网友(2022-08-31):
里面的齿轮有卖的吗?

网友C:
保养用哪种润滑油比较好,不拆卸从外边喷wd40可以起到作用吗?您所用的拆解工具是尖嘴钳子就可以吗?谢谢

网友:
手柄留下了些岁月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养用哪种润滑油比较好,不拆卸从外边喷wd40可以起到作用吗?您所用的拆解工具是尖嘴钳子就可以吗?谢谢 ...

镊子也行,小号一字螺丝刀也可以

网友:
棘轮座和棘轮,都是钢的吗?可以使大力的样子

网友(2025-01-26):
方向挡齿有损伤,是棘轮打滑的主要原因。

网友D(2025-05-23):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拆的吗,这个价格不敢硬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拆的吗,这个价格不敢硬拆

卡簧在这位置,仔细看看就能看见,拿掉就能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