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流不能调节了

楼主(2020-06-11):
好不容易改好一个开关电源,电压电流都可以调节,不小心把TL494烧坏了,电源输出负极到变压器很细的一条印刷电路烧断了,接好以后,换了一块tl494 ,终于可以调节电压了,加负载实验发现电流不能调小了,调电流的电位器调到最小也不行,请教各位老师,有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还有那些元件影响电流调节呢?

网友A:
烧坏线路上每个元器件都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坏线路上每个元器件都查一遍

查了一遍,除了被烧掉的很细的铜箔,元器件一个没有烧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遍,除了被烧掉的很细的铜箔,元器件一个没有烧坏。

既然如此,肯定还是有元件坏了,包括电位器也要查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如此,肯定还是有元件坏了,包括电位器也要查是不是坏了

我不会发图片,不知道如何发,用图片可以说得清楚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一遍,除了被烧掉的很细的铜箔,元器件一个没有烧坏。

很细的那一段铜箔用来当电流取样电阻的,用电线再连起来,阻值就小了,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细的那一段铜箔用来当电流取样电阻的,用电线再连起来,阻值就小了,不起作用了。 ...

感谢您,是的,用线连起来不行了,试着串了一个可调电阻,大概三十多欧姆,就可以调节了,不知可不可以这样,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是的,用线连起来不行了,试着串了一个可调电阻,大概三十多欧姆,就可以调节了,不知可不可以这 ...

这个电阻最大也就零点几欧,用电位器不行,过不了大电流,可以考虑用一段电阻丝或细铜线来代替,长度得反复实验才能确定。

楼主:
这是拍的电路板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细的那一段铜箔用来当电流取样电阻的,用电线再连起来,阻值就小了,不起作用了。 ...

电流检测不是用的那个段康铜丝吗?这段覆铜板也承受不了大电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流检测不是用的那个段康铜丝吗?这段覆铜板也承受不了大电流呀。

我是根据楼主的描述做的判断,用印刷板的线条来做取样电阻或保险的例子比较常见,也不是非康铜丝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根据楼主的描述做的判断,用印刷板的线条来做取样电阻或保险的例子比较常见,也不是非康铜丝不可。 ...

很明显楼主那图有红字滤波左下那3个很短的就是康铜丝

楼主:
上传一个清晰一些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