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花四十元网购了一个众仪ZT101与温度计,拆开给大伙看看

楼主(2020-06-11):
花四十元网购了一个众仪ZT101与温度计,拆开给大伙看看,大家看看是不是正宗的众仪,怎么我发现与网上他们之前发的拆开PCB板结构有不同,这款能不能改

拆开后的图
还有一个普通的温度计

万用表有拆解视频,大家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z4y197Rq/

网友:
这表反应太慢了,不好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不准,我买来一个,不准,问客服能不能换其他型号,客服说都这样,换也没用,退了。

还不如我几年前买的7.9包邮的精度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不准,我买来一个,不准,问客服能不能换其他型号,客服说都这样,换也没用,退了。

还不如我几 ...

真的假的,我买了ZT98  ,改天要和其它表比下看看。。

不是看之前的评测说众仪的表精度还是可以的嘛!

楼主:
我手里没有其它基准源,但是测了一下tl431是2.49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我买了ZT98  ,改天要和其它表比下看看。。

其实不准也就算了,还不能校准。
非线性查几个是几个字,我几块钱的830我可没校验过,也无法校准,没有可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准也就算了,还不能校准。
非线性查几个是几个字,我几块钱的830我可没校验过,也无法校准,没有可 ...

我去,差异还挺大的,

低电平误差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差异还挺大的,

低电平误差怎么样!

2.5V误差8个字,到5V就误差15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误差8个字,到5V就误差15个字

还不如二十年前老数字表了。

网友C:
那个温度针。。。刷新率太低了
以前玩烘焙时上过当。。。煮糖浆时不对。。。
以及煎厚的牛排插到牛排中间测温。由于反应太慢也不对

后来一百多买了个 TASI 温度计  双通道的。总算反应够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温度针。。。刷新率太低了
以前玩烘焙时上过当。。。煮糖浆时不对。。。
以及煎厚的牛排插到牛排中间测 ...

试试低温水浴,再也不用担心牛排温度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准也就算了,还不能校准。
非线性查几个是几个字,我几块钱的830我可没校验过,也无法校准,没有可 ...

太高大上了,我只能将就着用吧,我这个版片的是改版后的,PCB结构不同了,今天下午刚改了温度功能和9999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温度针。。。刷新率太低了
以前玩烘焙时上过当。。。煮糖浆时不对。。。
以及煎厚的牛排插到牛排中间测 ...

这个还可以啊,不过这个上了一百度就不要用了,里面就是一个二极管,有塑料,会熔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