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近期买的一些锂电工具简拆~东成起子机DCPL02-8E/万用宝DCM12/电磨头DCSJ10E

楼主(2020-06-11):
今年改行装家具,置了一些锂电工具,不拆不舒服

补充内容 (2020-6-16 14:31):
为了方便查找,补充一下型号,,,东成充电式起子机DCPL02-8E,,东成万用宝DCM12,,东成充电式电磨头DCSJ10E,,蓝标钢索6516无刷锂电钻,,欧堡无刷冲击起

网友:
感觉东成的东西太丑了,要是漂亮点估计会大卖!质量还是可以滴!

网友A:
改行就是添新工具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芯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B:
万用宝这东西是真的好用而且就是那种犄角旮旯里或者完工以后的修修补补。太方便了,瞬间爱上万用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宝这东西是真的好用而且就是那种犄角旮旯里或者完工以后的修修补补。太方便了,瞬间爱上万用宝。 ...

擦干净其实可以用来分割猪蹄排骨之类需要大力出奇迹的场景

网友:
东成的东西粗糙了点,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东成最大的缺点就是样子不好看,质量倒是很好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行就是添新工具

嗯嗯好像是这样子

楼主:
东成的东西外观设计确实丑,东西还可以,那个电磨头确实可以,电机和主轴采用软连接,主轴单独两个轴承,

楼主:
电池都是啥牌不知道,上面几个英文

网友:
蓝标的无刷钻我也有个,还行吧,340买的。现在要我买应该会选wu130毕竟小巧

网友:
东成的东西比较务实,外观一般,质量还是可以的。
……背景里看到了大有5601,还有优利德UT58……

网友(2021-05-14):
电磨头DCSJ10E这个质量如何?最近想入一个

网友(2023-06-05):
电池都没有保护,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