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h40e12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20-06-11):
如题,海尔电视,正常使用关机后,第二天打开只有声音无图像。
用的机顶盒莲花输入音视频。从电视的莲花头视频输出,看有画面,估计是环出的。
只有一块主板,多板合一了,另外有喇叭和按键板。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怎么判断是屏幕坏了还是背光,还是主板,
电子小白,略有点常识,谢谢了

网友:
用手电或者手机闪光灯照一下屏幕,看能不能看到画面,能的话就是背光问题

网友:
背光很好修 基本上都是二极管挂了 或者电容失效

网友:
背光损坏概率较大~

网友:
这个电视板上有变压器,应该是CCFL的背光板,可以查一下背光灯供电和灯管。

网友:
这板就是一个山寨货,公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