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飚王SFD223拆解,外壳其实很好拆!

楼主(2020-06-11):
这只盘陪我两年多了,sm3268ab+4ce美光l04a方案,读130,写60,发热不大,可惜是黑片。不过是mlc,也没出过什么幺蛾子。
今天看到“大连储存哥”拆 赛曼蒂克256G 的盘,直接把外壳拆坏了。爱壳子人士表示强烈谴责。
好了,废话不多说,开拆!
外观

很不错,记得刚买来时拿到学校里得瑟,结果盘被女同桌相中了,差点没能拿回来...
拆解
其实不难,只是坑在这个扣上,需要用小刀翘下来,从侧面伸入更好翘

这样就能推出来了

然后
用指甲就能打开滑杆,推出主控板

全部拆开
主控:慧荣3268ab
颗粒:美光l04a(4ce)mlc,emmc引出nand引脚使用

到此结束!
欢迎m币捧场!

网友A:
没想到飚王也堕落到如此境地!跟台电真是对难兄难弟啊。

网友B:
早点发啊,害得我又拆废了一个大麦的呵呵

网友:
13年花了80买的 飚王SFD223  32G 版,然而是916+三星 单通4ce TLC (tooge)的

网友:
存储的水越来越深了~

网友C:
我的是16g
916en+黑片L85A
基本无损拆,就是锁不住,U口一插就缩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6g
916en+黑片L85A
基本无损拆,就是锁不住,U口一插就缩回,

后来直接换上G2旋转塑壳,安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点发啊,害得我又拆废了一个大麦的呵呵

我看到你的帖子,才想到发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6g
916en+黑片L85A
基本无损拆,就是锁不住,U口一插就缩回,

锁不住可以解决,把卡扣处的塑料头(突出来的那部分,左右各一个)用刀片削平(一定别削太多),再装回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飚王也堕落到如此境地!跟台电真是对难兄难弟啊。

国内U盘厂商目前都这样,除非哪天长江储存对外大量销售正片了

网友:
尾部预留焊盘

网友D(2021-06-02):
我想问下用什么检测到的,我用的软件都检测不到硬件信息,我的是6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用什么检测到的,我用的软件都检测不到硬件信息,我的是64G的

用的chipgenius软件,可以测试U盘主控。如果实在测不出来,建议拆解

网友:
我的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DM的,,,现在插电脑没有反应,拆出来了有的救么,,大神    瑞发科NS1081S的主控

网友(2022-05-14):
买了这款飚王SFD223四年了,实际没用过几次。今天发现电脑无法识别了,上网查了这款U盘用的主控,有三四种,估算着用了很多版本的量产工具,做了很多无用功,还是无法识别。正愁怎么打开这个u盘壳,确认主控,就看到这个帖子了,神了。现学现用马上拆了这个64G的U盘,sm3267L的主控,双面镁光pff29的颗粒,心中暗喜,U盘有救了。又是一阵操作,晕了,还是无法识别,无法量产,再仔细看有一面颗粒上有不明白色痕迹,十有八九主控与颗粒都报销了。

网友:
女同桌相中的其实不是盘,应该是相中的人,哈哈哈哈

网友(2022-12-15):
水越来越深......

网友(2023-04-06):
我有个16G的,之前有问题量产出错了,现在插上的时候灯闪一下,插上没反应了。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1AB - ISP 131213-1AB
闪存识别码: EC1AA8DE88C5 - Samsung(三星) K9ADGD8U0M - 1CE/单通道 [TLC-8K] -> 总容量 = 16GB

网友:
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