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锋芒Pro 128G U盘,3万多坏块咋那么多

楼主(2020-06-12):
刚跟风入台电锋芒Pro 128G  U盘,用慧荣量产工具查看坏块3万4千多,翻车了

网友:
量产工具版本太低!

网友:
没那么多坏块吧。。。

网友:
不可能那么多坏块

网友:
这个是总坏块426,新曾205的意思吗,重新量产后估计会在100左右,试试吧

网友:
20.4.21
这是新的

里边啥样说不清楚

网友:
换别的版本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128g 3w多坏块!开卡就不过吧!软件bug吧!不可能这么多坏块

网友:
这是量产工具不兼容,无固件导致的。你换最新版量产工具试试

楼主:
我换了别的版本量产工具,坏块是394

楼主:
坏块是不是有些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别的版本量产工具,坏块是394

不是同一批次,建议参考其他坛友无损拆解,看看里面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块是不是有些多呀

闪迪的MLC我觉得挺正常
出厂坏块闪迪的一般比东芝镁光多
只要没有新增就好

网友:
居然用的闪迪正片?还不错

楼主:
已经拆开了,大家看看

网友:
我还以为真那么多坏快

网友:
ECC是不是开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开了,大家看看

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