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首拆』奇声AV-388D大表头功放机

楼主(2020-06-12):
之前的LM3886功放感觉功率还是不够,在看电影的时候电源灯微微变红。。。。
于是闲鱼180+33元运费入了台奇声AV-388D
很多年前的老功放,这台成色目测还行

双表头,很nice,背光灯是灯泡,等改成LED

盲猜是换了表盘的电压表

环牛挺大的,250VA

输出参数:
双34.5v6a
双13v3a
18v0.5a

外壳打磨后重新喷漆

一不留神被雨淋了

厚实的散热片
正常使用外壳温升不高

8颗三肯管
A1695+C4468方案
150w+150w的输出功率

电容50v10000μf
4个电容只有2个emmmm
强迫症又来了,等找2个补上

环绕声道和中置声道
LM1875T功放芯片
3x30w的输出功率

运放部分
运放芯片45580
输入耦合电容可以换无极发烧电容

主板全貌

5个声道全部测试一遍

最近忙,只能拆开看看成色,主板就不拆下来看背面了,等到暑假的时候再来详细的拆机,摩机
不说音质能提升多少,至少也得把30w的待机功率给降一降嘛

接前级EQ

说一下使用感受吧:emmmm好像也没啥好说的,相比之前就低音跟带劲了,,人声啊什么的靠前级调,这个比较玄学,就不多bb了

继续折腾奇声功放机(换运放+改背光+换电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201

楼主:
电源开关卡子断了一边掉出来,用一坨热熔胶搞定了

网友:
这机我也有而且是前后级全套,后来有了双十五箱子就改换48管后级加台子了。现在它以吃灰多年,音响是越玩越想往大搞。这个机子前级带有好几种音效,有它比一般光高低音的前级好不少且它高低音还带补偿按钮。

网友A:
有点儿威马9370的味道!

网友B:
可惜成色,电子元件引脚都生锈了

网友C:
看做工,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D:
应该还有个前级,我送过一台这样的功放给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有个前级,我送过一台这样的功放给同事

180买的后级,前级要100没买

网友:
东西还不错就是感觉保存环境不好,生锈很厉害啊,电阻脚都是锈迹,不知道电容有没有老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成色,电子元件引脚都生锈了

这台功放都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了,没有故障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还是差点意思

老功放都是这样,现在的功放电路板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E:
老货还能买到也是很不错了

网友:
老货,这个价能收到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货还能买到也是很不错了

这台功放还有很多,闲鱼一收一大堆。
不过这种成色还这么便宜确实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儿威马9370的味道!

之前家里有一台威马9370,可惜那个时候我不懂。。。
那台功放用料,做工更好

网友F:
板子和很多元件脚锈蚀太厉害了,应该是长期在阴暗潮湿环境存放甚至可能泡过水。真想玩的话必须好好除除锈、补补焊,更换部分元件,不然直接使用随时有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和很多元件脚锈蚀太厉害了,应该是长期在阴暗潮湿环境存放甚至可能泡过水。真想玩的话必须好好除除锈、 ...

这些元器件换一遍可是个大工程(T_T)

网友G:
强迫症不把3只1875扳正吗?

网友:
外观很好看,过这么久,电解让人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迫症不把3只1875扳正吗?

有点怕把引脚掰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