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宏碁4752g换硅脂,还算干净

楼主(2020-06-12):
印象中2012年买的吧 拿来办公用了段时间,后来闲置,再后来就装了个游戏,偶尔玩玩
中途换过一次硅脂,反正用了这么久,优缺点也提一下吧
有点是???恩???硬要找的话,就是稳定吧,中途没坏过,除了自己玩坦克一巴掌排下去把硬盘干坏了不算,还有键盘也坏了
键盘坏的还很诡异,反映在,开机显示win图标的时候,必须随机按一下键盘的任意键,才能进桌面,桌面上没有明显的问题,打字啥的也正常,
但是如果进wot,那问题就来了,只要同时按住两个键位,必卡,比如w按着想左右拐弯,这时候w+a或者w+s,就会卡死,送开立马就好了
开始以为系统或者驱动有问题,发现不是,后来买了个外接键盘用用,再后来最近的时候,网上20多块钱买了个键盘换上,立马就好了

说实在的,优点几乎没有 很平平的一个本子

缺点,恩,这个是大头
第一,感官上的第一感觉,显示屏垃圾,反光严重,可是角度差,色温啥的就更不提了,同一时期有联想的y470对比了下,那兼职没法比

第二,自带的喇叭垃圾,极度垃圾,2w功率没记错的话,喇叭比不上手机,不用跟老年机比,就一般的手机效果都比不上,同样跟470比较,比人
用的jbl的,一个天一个地

第三,显卡鸡肋,630m,当时来说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不过记得当时有很多笔记本都喜欢用这个630m)标榜自己是独显,确实比集显强,就跟10多岁的跟婴儿比强一样的

好吧,开拆,
照片是拆完了以后才想起要拍的,顺序有点凌乱

这个正面 烤漆工艺的

背面,拆除内存硬盘挡板之后的样子
我这个加了一根内存4+4=8G
硬盘我换成了120g的镁光固态 不得不说,一盘笔记本硬盘是最大瓶颈,换了就爽,立马换了立马爽

无线网卡加一威刚,一个金士顿

名牌,大码意思意思

你这个c面,也就是键盘面,这里提一下两处nc的设计,这里有一颗螺丝,不是2颗也不是3颗,就1颗,然后主板上也是,有一面上就一颗螺丝
要是第一次拆机的不注意看的话, 以为这一面只是过孔,就去硬掰,,,大力出奇迹就呵呵了

这个位置

主要元件出来了
处理器,gpu,芯片组,还有一个NPCE795PA0DX这个ic 网上找了一圈说的也不是很清晰,有了解的坛友说说呗

这个cpu是i5 2450m

芯片组(用的排除法,首先他不是处理器跟显卡,那么就剩下芯片组了o(* ̄︶ ̄*)o)用的硅胶垫

gt 630m一言难尽

风扇0.25瓦的,还算安静,这算作一个优点吧

接口,改清理下了,这个机器有3个usb,主板上焊接的2个加软条线到另外一侧还有一个
hdmi接口重来没用过,蜘蛛网都有了

用的这个 貌似还不便宜 一点点20多块钱

这个没有铜的直接压在芯片组上,散热效果肯定不怎么样,不过那颗芯片发热估计也不厉害

上硅脂

盖回散热组件

这个alc271x声卡芯片,用耳机也听不出好坏 就那样吧

网卡有金属壳子,屏蔽加强强度

喇叭之前换过,也是垃圾,有机会弄好点的喇叭一定想方设法放进去

有知道这个ic干嘛的坛友说说呗

主板背面,没啥了,供电啊,显存颗粒啊

正极螺丝就两个规格,除了饥渴短的应该是2.5*3 其他大部分都是2.5*6

这三个位置用的短的

镁光的120g

装回去后开机 正常

桌面上显示温度50度

后来测试了玩了下坦克,70度以上了,感觉换了跟没换没啥区别呢????
不管了,老家伙能用就行。
over__

网友A:
那时候的笔记本要清灰,都要打开全部,挺麻烦的

网友:
现在不是固态硬盘的电脑,不想碰了。

网友:
同时代的y470也还在服役,就是D壳屏轴裂了

网友:
我10年的4741G也还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的笔记本要清灰,都要打开全部,挺麻烦的

我的惠普打开方式也是一样的,从18年换了120G的固态,花了200多,从此以后,没有固态的电脑,真的用不惯

网友:
我把风扇拆开清灰加油,声音小多了

网友:
原来是坦克玩家啊

网友B:
同系列,喇叭像蚊子。。。
10年没换硅脂了,我的是比4752g还早2两年的4750g,最近发现CPU总是50度上下,看个斗鱼直播能到62度,怀疑是硅脂干了,正打算换换硅脂呢,看了楼主换了之后的效果,我还是省省吧!楼主能描述一下清理时老硅脂的状态吗,干了没?变硬了没?有没有紧紧附着在CPU上,是否很难刮下来?还是很软像新的一样,用卫生纸一擦就弄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系列,喇叭像蚊子。。。
10年没换硅脂了,我的是比4752g还早2两年的4750g,最近发现CPU总是50度上下,看 ...

老的硅脂还是湿的。比较粘了,有点结块状
但还是湿的,用卫生纸可以擦下来。不会跟cpu粘的很死

网友C:
俺的老华硕本本已经挂了。。。。

网友D:
这个板子 桥 热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的老华硕本本已经挂了。。。。

。。。看来华硕也抵不过岁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 桥 热得不行

桥容易坏 显卡也容易坏 咸鱼上很多这个板 独显改集显的 都的官方维修站拿出来卖的

网友:
08年的笔记本至今除了加根内存条和取下电池,其它都没动过是不是很懒

网友:
我是2000块买的船,i33110m+gt635m<630的马甲>,7年了。内存开始2g,换了4+4的,只有固态不舍得掏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 桥 热得不行

打坦克世界直接80°c

网友:
涂了阿三神油,又可大战100回合。。。。。。。。

网友:
我正在用4738zg评论,p6200的cpu换成了I3m380.2G内存加了一根变4G,晚上放床边屏幕被自己的手打烂了到电子城买了一块二手屏换上了。电脑被拆开不下七八次了除尘。电脑三个usb有一个坏掉只能供电。

网友:
好高级的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