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洗碗机真不耐用,加热泵坏,要怎样维修

楼主(2020-06-12):
买了一相西门了洗碗机,刚刚过三年。平时也很少用,这次疫情时可能一个多月没有使用,这次一使用不加热了,第一次显示E04,后来显示E09,报维修说换一个至少泵要六七百,试着自己拆开来修一修

机器还是非常新,平时也没什么用

考虑到是加热泵损坏原因,拆开看,其实很好拆,把线拨出,轻轻往外就拉开了。

这就是不锈钢加热,
量了一下电阻,达到1000殴左右,这个值做为加热肯定是不行啦

上淘宝还怎么也找不到这类型加热装置。开机试了主板出来电压,是110,单线,是不是因为有两根进脚,一根110,两根合起来是220。信号线是直流5V,两根有电一地。

补充内容 (2020-7-5 21:33):
本人上班期间认真把洗碗机原理研究 一遍,终于自己修好了

补充内容 (2020-7-5 21:34):
想知道原因看最后回复

补充内容 (2020-7-5 21:36):
本人洗碗机是因为碗栏上层出水臂密封圈漏水,水碰到加热圈,烧坏加热圈

补充内容 (2020-7-5 21:38):
原来我先洗碗机水位开关水位调得太高了,洗碗机放置不平,水会从开门边的溢水孔溢出来,经常会出现E04

补充内容 (2020-7-5 21:40):
所以本人把底部的泡沫止水的泡沫拆了,洗了差不了多一年,这次水从洗碗臂出来,碰到加热圈,所以损坏

补充内容 (2020-7-5 21:41):
洗碗机放置不平的话,很空易溢水出来

补充内容 (2020-7-5 21:49):
上网买了加热配件,共华了290.售后当时说至少要700,还是要把洗碗机搬过去修,上门还要加150

补充内容 (2020-7-5 21:4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5b7ctir18ad

补充内容 (2020-7-5 21:52):
通过这次修理其中原理基本上懂了,要谁有碰到洗碗机难题本人基本能帮忙解决,可以留言

楼主:
第二天,去阿里巴巴找,找到一款可以定制

楼主:
看到这个配件后,想到是加热部分到底有没有坏,这个结果应该是信号线下一些东西坏了

楼主:
看了原来上面图片,自己又试量了加热的装置。

网友A:
我觉得洗碗机怎么是个鸡肋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洗碗机怎么是个鸡肋产品?

用起来还好,洗油腻东西还是很好用。估计是我一直都没放专用盐才坏的。一般我只放洗碗块

网友B:
估计是漏水了,锈坏了主板或者线什么的,继续拆看看飞线吧,家热泵应该算是核心部件了,其实几百块不算贵,那个日本进口的,一般都要3-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漏水了,锈坏了主板或者线什么的,继续拆看看飞线吧,家热泵应该算是核心部件了,其实几百块不算贵, ...

自己在试试,不然就去保修,加点专用盐,放置几天,再试用一下啦,正常使用不至于那么快坏,主板上是不会进水,怕是有些地方电磁阀可能碰到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起来还好,洗油腻东西还是很好用。估计是我一直都没放专用盐才坏的。一般我只放洗碗块 ...

等清理完碗上的饭菜渣,再放回机子。手洗都快洗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清理完碗上的饭菜渣,再放回机子。手洗都快洗完了。

要是房子够大的话,绝对要上洗碗机,家里人越多效率越高

网友:
家里有人不乐意洗碗 那就要买,提升幸福感的

网友D:
估计要检查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要检查主板了

使用的过程所有一确正常,就是水不能加热,水泵加热出来的三条动力线都有电压,信号线电压正常,主板肯定是正常的,我在想是信号线卡脚里是不是有干簧管之类,通电后接通,断电加热断开

网友E:
检查检查线路插头啥的

网友F:
这就是迷信国外品牌的后果,维修费用高,质量还不如国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检查线路插头啥的

线路信号都是正常的,就是不会加热,我拍的,加热插线下,是不是会有一些干簧管之类,有电压接通,没电压断开,加热器量的电阻达到1000欧,肯定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迷信国外品牌的后果,维修费用高,质量还不如国货好

这还是一个朋友的,他用了没多久就不用,看我家有用,就送给我,按他自己说买来没用过10次。我自己美的。用了二三年都没事,但声音国产是比较大,美的我自己拆掉,蓝子也有点生锈,所以还是想这修起来

网友:
这是加热膜,还是耐用的。量供电要带负载量,估计那里接触不良脱开加热软件量电压没问题,但接上负载就没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信号都是正常的,就是不会加热,我拍的,加热插线下,是不是会有一些干簧管之类,有电压接通,没电压 ...

你不是量了,是50欧吗?

网友:
应该是别的地方坏了吧。。。查查温度保险管。。。这个看上去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