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晕菜原本以为接个线是个简单事

楼主(2020-06-12):
先上个图,大家知道我要干什么。今早五六点钟就准备给锂电池仓内装上GPS定位器。   打开锂电池内仓,看了正极,红色的应该是接正极。这下动手接的时候。脑子一动,先用外用表确认一下。结果红色是负的正好相反,这个大厂也不按套路出牌吗?好险,差点就接错了。然后直接拧上螺丝。然后再用手机软件,显示GPRS在断电中,另一边电池正在充电中,哪里接错了,这边老婆催着要上班。匆忙的把gps定位拆下来,然后再接到可调电源测试下显示电流为零坏了。难道是我接好之后用充电充坏了?百思不得其解。再检查下保险丝,保险丝发黑断电了,新换上新的保险丝,GPRS立马工作,了。问题出在哪里?一早办事情就失败了,有点扫兴。..........后来一查是原来是这个.....真想抽自己的嘴.....我原先一直没有注意到吗?大家猜猜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万用表笔插反,2333333

网友:
是自己不按套路出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笔插反,2333333

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加十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加十分

人才!!!!!!!!!!

网友B:
接反了居然没烧,质量不错

网友:
gps定位使用的sim卡有什么推荐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反了居然没烧,质量不错

保险丝烧了 (因为我在量电压过程中,万用表笔无意同时触到两个端点,短路了),这样说这个GPS有反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