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AN5506-09光猫改交换机求助

楼主(2020-06-12):
烽火AN5506-09光猫改交换机求助,手里有一台过时的8口光猫;听说高手可以通过超级终端修改为普通交换机,主要是看到里面的电源不错,光猫有8个LAN口  一个光纤口,一个console口,本人水平太差了不会弄,有串口线能连接到光猫,就是不懂设置,特来求助万能的坛友。

外观
接口

机身进网标签

超级终端连接console口 读取的内容

网友A:
LAN口直接插网线就可以当交换机了啊

网友:
可以电话给 烽火的公司售后他们会给你调试的命令。我就是这样弄的其它加密的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口直接插网线就可以当交换机了啊

不行的每个网口都不通

网友:
给官方打电话咨询,恢复出厂设置应该就可以做普通交换机使用,不过就一八口交换机而已,用这个功耗太大了~

网友B(2020-07-29):
捅Reset孔复位后 随便一个网口接电脑 浏览器输入ip地址 默认超级密码(查你的光猫型号就知道 我的这个猫默认管理密码和用户名都是admin) 然后关闭dhcp 然后把光猫网口和路由器接上就是交换机(我这个因为只有两个网口也不能当交换机) 想玩更多玩法也可以开启telnet 我的旧光猫是中兴的F612 已经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捅Reset孔复位后 随便一个网口接电脑 浏览器输入ip地址 默认超级密码(查你的光猫型号就知道 我的这个猫默 ...

你这个回复的文不对题

网友(2020-10-04):
明确的答复楼主,这种样子的交换机我配置过两台不过是华为的,运营商(我拿到的是移动)原配的是划分vlan的每个端口内部隔离,通过trank命令到光口集中上网的方式,现在早已淘汰,华为命令网上很容易查得到,最简单的是还原默认配置命令直接还原,然后重新配置,默认vlan1不要改动它,这就成了傻瓜式交换机,电口和电口可以完全互通(光口没有试过),但是华为命令要逐个口配置取消隔离不然默认是隔离模式,命令简单只是要重复输入改数字,这种百兆交换机作个一般办公用还是稳定得很。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B:
捅Reset孔复位后 随便一个网口接电脑 浏览器输入ip地址 默认超级密码(查你的光猫型号就知道 我的这个猫默 ...

优秀的课代表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路过看看先!

网友(2021-04-27):
改了也是百兆交换机,没意思,家里有个16口的,改完没地方用,还扔着呢

网友: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贴子,是格林伟迪GT812-P ONU设备。方法基本都差不多!
前几天还改了一台中兴F822和3台中兴F820。只不过都是百兆的交换机。
不过这些设备都是为不间断运行设计的,非常可靠,所以可以作为监控网络的交换机使用!

网友(2022-12-12):
用户名密码是多少啊楼主。,,我也有一台,想恢复出厂

网友(2023-03-13):
仓库拿了一台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有人会的话,求教

网友:
这个太费劲了吧,不如直接找个交换机,当然技术人除外

网友(2024-04-29):
同求方法 有能力的大哥教教 有偿 +Q563610246

网友:
本人的5006-10 同求一个方法 有能力的大哥教教 有偿! Q 563610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