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M200MK3遥控器电池漏夜,还好发现及时

楼主(2020-06-12):
音箱的遥控器没反应了,估计是电池没电

拆开外壳,发现AAA干电池已经漏液

看起来影响不大,只是电池盒弹簧上有一些锈迹

取下电路板

用牙刷蘸点酒精,把生锈的弹簧清洁一遍,搞定!

看下电路板,才发现竟然不是红外线的,但是看起来也不像是蓝牙遥控?
而且很多人反映遥控距离非常短,需要靠近音箱,看来是通病

装起来

网友:
这种碳性电池漏了没有液体流出,最怕碱性电池漏了,电解液流出就是灾难性的

网友A:
最怕电池漏液,把板子腐蚀完了就废了。

网友:
既然拆了,就塞点棉花进去,防止后面电池出问题,棉花可以吸收点电解液吧。

网友:
都漏这样了,还发现的及时啊

网友:
有侧漏及时发现,

网友:
没看到 键盘面,也是金属键盘吗?

网友:
mk2没遥控器的路过

网友:
那根蓝色的线莫非就是遥控器的天线?难怪遥控距离这么短,真会抠的。

网友:
牙刷是万能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电池漏液,把板子腐蚀完了就废了。

男人也最怕漏液

网友(2022-05-01):
还好不是碱性电池,否则就废了。

网友:
这遥控不用专用IC,自己造轮子,可惜没造好

网友:
遥控器被电池漏液,害了两个了,

到底有没有不漏液的电池?那种那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