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618活动涨价也快呀!想买一块SSD固态硬盘

楼主(2020-06-12):
想买一块SSD固态硬盘,这几天,天天在关注价格,铭瑄的120G的昨天还120元,今天就变成149元。英特尔、闪迪的价格高了点,台电,联想,三金一云的牌子,宏想,智典等太多了。主要是装系统和软件,容量120G够了。大家帮推荐一个价格合格的,好用的。

网友A:
三星、英特尔,浦科特也行啊~

网友:
硬盘别碰杂牌
三星闪迪浦科特
镁光威刚英特尔
东芝西数金士顿

网友:
接楼上,再加个英睿达

网友:
不行买坛友做的吧

网友B:
你还不如买个拆机的s3700 100G 保三年的也就150-180,但是是高PE的。还没放大

网友C:
一步到位~上M.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星、英特尔,浦科特也行啊~

120G 不够至少240 起步,建议
三星、英特尔,浦科特也行啊
二手的都应该比新的好。我就是用的三星 和英特尔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不如买个拆机的s3700 100G 保三年的也就150-180,但是是高PE的。还没放大

推荐个,那个坛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步到位~上M.2~!

老设备,G41的板子,能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G 不够至少240 起步,建议
三星、英特尔,浦科特也行啊
二手的都应该比新的好。我就是用的三星 和英 ...

120G只装系统和一些常用软件,够用了,要求不高。

网友:
如果非要买铭瑄,那么台电、梅捷和它一模一样。都是一个厂的,都是黑片小王子。

三线牌子入门固态,群联代工的影驰固态,质量比商科旗下的牌子好些。

网友:
这个,原来叫,“多奇”,改名“新葵”,我去年拍个,不错,还在服役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个,那个坛友的

s3700 没有坛友做,只能X宝,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不知道这家的可以不?我以前买的哪家现在只有3610 400G的价格稍贵一点了。我自己用的是s3700 100和8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这家的,稍贵点https://51intel.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230r.1.14.137.6bc77707edCTp ...

老机器,G41的主板没M.2接口,只能选择SATA接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机器,G41的主板没M.2接口,只能选择SATA接口的

M.2的也不见得多好,高PE的更少,价格更贵,我家都是sata的

网友:
楼上的多奇,不同批次 不同运气 不同产品   同型号

网友E:
g41,随便找个便宜的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g41,随便找个便宜的买了吧~

有这个想法,功能主要就是系统和常用软件,不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