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液晶TLM40V69P颗粒花点

楼主(2020-06-12):
不专业,所以请教

网友:
可能是网上常说的逻辑板故障……

网友:
检查滤波电容,清洗排线

网友A:
跟随画面移动?传说中的撕 裂,如果是直用盒子才有,线材插拔一下,或者换根线,不是的话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画面移动?传说中的撕 裂,如果是直用盒子才有,线材插拔一下,或者换根线,不是的话就不知道了 ...

谢谢回答,这些花点,随着图像黑白勾边活动,用的是机顶盒,别的机子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确定是电视故障。